PIC16F876A的PGM问题

楼主(2014-04-02):
各位前辈,本人苦逼电工一枚,最近在搞一个新产品,用了876A,有些困惑住了,RB3接了光偶的次级作为输入,但是好像一有高低电平变化,单片机就工作不正常了,软件工程师一直说硬件不正常,但是就整个电路而言,刚上电信号全部正常,就是不能接通光耦,一接通光耦,单片机好象就不正常了,看了876A的datasheet,好像RB3和PGM复用为同一个脚,如果MPLAB中low voltage program 选项没有选择Disable,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吗?

网友:
很久没有摸过了,运行状态下PGM的单独变化应该不影响,好像要和reset一起才有用,你估计开了RB的中断,只要RB口任何一个脚的电平变化都进中断。让软件工程人员好好看看。

网友:
你让RB的其他口电平变化一下判断试试,软件的ISR要加判断是哪个pin。

网友:
RB3/PGM(3) bit 3 TTL Input/output pin or programming pin in LVP mode. Internal software
programmable weak pull-up.

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要不试试看

楼主:
OK,搞定了,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MPLAB中low voltage program 选项没有选择Dis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