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CD转WAV有没有失真?

楼主(2014-04-02):
大家都知道CD抓轨成WAV,若忽略抓轨过程的数据性失真。得到的数据和原CD是一样的,排除重放系统的差异,基本和播放CD音质是一样的。但如果用HDCD来抓轨会怎样?

网友:
存一百元和放高利贷的区别。

网友A:
HDCD是用非线性量化来提升动态范围,并没有改变数据格式,不影响抓音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CD是用非线性量化来提升动态范围,并没有改变数据格式,不影响抓音轨。

那HDCD抓出来的WAV是HDCD音质还是普通的CD音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HDCD抓出来的WAV是HDCD音质还是普通的CD音质?

用普通WAV播放器就是CD音质,用HDCD解码器就是HDCD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普通WAV播放器就是CD音质,用HDCD解码器就是HDCD音质。

HDCD抓出来的wav还是16位,44.1K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HDCD抓出来的wav还是16位,44.1K不?

是,只不过量化是非线性的,提升了小信号增益,压缩了大信号增益,按普通WAV来重放其实是影响音质的,仅仅是提供了向后兼容性,必须用HDCD播放器才能100%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只不过量化是非线性的,提升了小信号增益,压缩了大信号增益,按普通WAV来重放其实是影响音质的,仅 ...

把HDCD转出来的WAV(或者再转成APE),放到手机上播放,不知道能否体现出HDCD的效果?估计支持HDCD的软件应该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HDCD转出来的WAV(或者再转成APE),放到手机上播放,不知道能否体现出HDCD的效果?估计支持HDCD的软件 ...

理论上,你可以用一个HDCD解码器把44.1KHz 16-bit HDCD WAV转换成44.1KHz 24-bit普通WAV,不过绝大多数电脑和手机的DAC都只有相当于16位的性能,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你可以用一个HDCD解码器把44.1KHz 16-bit HDCD WAV转换成44.1KHz 24-bit普通WAV,不过绝大多数电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