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电工前辈,麻烦推荐一款开发板嘛,学Linux和Andorid用

楼主(2014-04-02):
新手,烦请推荐,谢谢。

网友:
学Linux和Andorid  入门的话直接用电脑的虚拟机

网友:
如果只是学习系统,那PC机安装虚拟机就可以,若果想高嵌入式
学linux可以选择
(1)ARM9:S3C2440和S32416(资料最多)
(2)ARM11:6410
安卓可以选择
A8,A9

楼主:
还是要整嵌入式,可能还需要在linux下做点小程序什么的。一直是在windows下写软件,对linux完全一抹黑....

网友:
学linux是个非常煎熬煎熬....的事情, 你的有N次崩溃的准备.
学android, 直接装开发环境, 只需要2步就可以了.  然后你的智能手机就是开发板了. 我就是这么学的androi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