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283/i.MX287核心板问题

楼主(2014-04-02):
        目前公司急需绘制i.MX283/i.MX287两款芯片的兼容核心板,通过前几天的调研,主要碰到的问题如下几点,大家提提意见哈!
        1、i.MX283和i.MX287芯片本身管脚是兼容的,以287为标准将芯片引脚引出应该可以兼容283;
        2、内存DDR2容量的选择:需要512Mbits和256Mbits这两种规格。
                因为256Mbits和512Mbits的DDR2管脚不兼容,我是这么想的:
                (1)留两片256Mbits的位置,对于512Mbits规格的核心板焊装两片256Mbits;256Mbits规格的核心板焊装一片256Mbits的芯片。但会增加这样PCB布线难度(因为小弟画高速版经验不足)。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382237这是小弟上次画的s3c22440核心板(未制版验证),前辈们可以看看小弟PCB走线水平。
                (2)只画512Mbits的核心板,拿512Mits规格核心板代替256Mbits规格核心板的使用场合,但这样有点大才小用的感觉。
                (3)针对上述两点就成本、PCB布线难度前辈们给点意见吧;
                (4)大家觉得DDR2谁家的芯片性价比高一点,货源充足一点。
        3、谢谢前辈们不吝赐教

网友A:
怎么不用atmel的arm9?

网友B:
用紫芯的arm9 ASM9260T ,内置 256Mbit sdram,2层板搞定,后面生产非常省事.
一般公司用imx,没有6层板下不来。如果你们公司没有BGA生产经验,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BGA贴片加工费也比较贵。

asm9260t本身内部就做了一些增强型esd的设计。+-12kV的esd。
整体PCBA成本,比你现在用的要便宜20元以上,可以向你公司领导建议一下。

网友:
上A8吧。

成本差不多。

楼主:
我们公司上操作系统的经验不足,公司业务仪表为主,以前都是单片机,现在慢慢转向linux。A8主频较高,PCB布板,我基本没把握,我是想先把400MHZ左右主频的板弄熟练了在搞A8或直接A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紫芯的arm9 ASM9260T ,内置 256Mbit sdram,2层板搞定,后面生产非常省事.
一般公司用imx,没有6层板下不 ...

这款芯片我之前注意到了,但主频偏低了些,我们另外一个项目用这款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用atmel的arm9?

领导说Atmel供货及价格波动较大

网友C:
楼主您好,“因为256Mbits和512Mbits的DDR2管脚不兼容”

问题不在这个地方!不是兼容性的问题。

您选择的这两个内存,首先是能够采购到,能够大批量采购到,这个才是硬到理。
也许咱们的系统不需要那么大的内存容量,但是现在一般能够大批量采购到的DDR2,一般都是1Gbits了,也就是128M字节。
即使您选择了那么小的内存,觉得够用了,但是,后续采购的成本也许比1Gbits还要昂贵,何苦呢?

网友:
一点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
直接买周立功的核心板更省心,一次拿100套就能订货,精力放在软件上面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领导说Atmel供货及价格波动较大

atmel  arm9 还是挺稳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因为256Mbits和512Mbits的DDR2管脚不兼容”

问题不在这个地方!不是兼容性的问题。

很好地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上操作系统的经验不足,公司业务仪表为主,以前都是单片机,现在慢慢转向linux。A8主频较高,PCB ...

量小不如买核心板。

网友C:
Excellence ,这位兄台说的及是,如果量小,周工的核心模块听说是不错,是可以选择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Excellence ,这位兄台说的及是,如果量小,周工的核心模块听说是不错,是可以选择用用。

量还可以,一年1000~2000不在话下,主要公司也想掌握这方面的技术经验

网友:
如果要掌握这方面的技术经验,那就要另当别论了!!祝成功!

ARM9工控板,Cortex-A8工控板
QQ:259134942
artcor.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