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ic30f单片机的复位问题

楼主(2014-04-02):
问题如下:
1.pic30f2010单片机经常复位,复位的时间不确定,有些跑得久些,一般2分钟之内就会复位。
1.打开看门狗并喂狗,复位的频率增减。关闭看门狗,问题依旧。
我作过的尝试如下:
1.长时间测量单片机的复位引脚,电压保持为4.96v,无跳变,由AMS1117供电。
2.开启仿真器跑,程序为会自动停下来,PC等于0x0192,而这个地址的指令,反汇编显示RESET,正是复位指令,但是没办法知道这条指令的上一条运行到了哪里。
现在软件也改,硬件也测,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呢?非常感谢

网友:
有一个复位的寄存器,读出来确认一下复位源。

网友:
先寫一個最簡單的程序,看是否會復位

楼主:
简单的不复位

楼主:
今天找到原因了,是:IOPUWR:非法操作码或未初始化的W寄存器访问复位标志位
但是依旧找不到引起这个错误的源代码在哪一行

网友:
你自己都不知道 别人就更不可能知道了
慢慢研究你的代码吧

网友:
能找到原因,还不错,可以通过删减部分代码来找出有问题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