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环境下测量机械臂倾角

楼主(2014-04-02):
有几台设备,在电机驱动下机械臂会在0-90度旋转,想在它的机械臂上装上测量倾角的传感器,检测某一时刻机械臂相对于水平面的角度。选了ADXL345模块感觉效果不理想,在电机开着,机械臂没有转动的情况下,ADXL345的输出就有些许变化,原因是电机开着机器整体会发生振动,ADXL345在这振动下输出会有明显变化,朋友们有没有在这种场合下的应用实例,请多多指教。

网友:
机械臂转轴上加个电位器

网友:
1. 关节上的编码器读出角度
2. 直接安装一个AHRS(航向姿态参考系统)

网友:
楼主的传感器是三轴加速度计?这样的话在有加速度的时候测量的角度不等于与地面的夹角哦

网友:
可以加上编码器试试,利用旋转距离和半径可以算出角度

网友:
只用加速度计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加速度计的缺点就是动态性能差。
如果成本允许,加上陀螺仪,也许可以解决。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电位器很好用   或者就参照四轴用加速度计+陀螺仪,很好用啊,四轴那么大震动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