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移动电源竞赛-原理图(方案1),请大家讨论。

楼主(2014-04-03):
接莫生通知,已完成一个,由于时间仓促,错误难免,请大家拍砖。 手机版的还不能上附件。

费了半天劲,终于传上来一个PNG格式的。PDF用手机传不上来。大家凑合着先看一下吧。

修正:

网友A:
电量指示流水灯也可以用74HC595  驱动U4引脚还有富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量指示流水灯也可以用74HC595  驱动U4引脚还有富余

如果用LED指示电量,就不用扩展595的,流水灯/电量指LED要用IC引脚直驱的。

网友B:
1.VBAT也要分压电阻吧?
2.PA,PB高电平为0.8VDD,R30,R31 2个100K电阻分压应该没办法唤醒芯片吧.是否应增加个三极管反相变成低电平唤醒,或是改变电阻分压.
3.VOUT就是J1的V+接起来的吧?看图片少了网络标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LED指示电量,就不用扩展595的,流水灯/电量指LED要用IC引脚直驱的。 ...

哦,我理解了.给您添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VBAT也要分压电阻吧?
2.PA,PB高电平为0.8VDD,R30,R31 2个100K电阻分压应该没办法唤醒芯片吧.是否应增加 ...

R30改为10K,就能唤醒了。

网友C:
虽然此IC有内部1/4VDD采样,电池没有直接接到IC的VDD上,无法得到电池电压。
没看到VOUT接到哪里去了,输出电压采样没有,输入电压采样比例不对。
同步升降压充放电,稳定性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D:
小提醒, PA3和复位脚复用,只能作输入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提醒, PA3和复位脚复用,只能作输入口用

记下,这个修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此IC有内部1/4VDD采样,电池没有直接接到IC的VDD上,无法得到电池电压。
没看到VOUT接到哪里去了,输出 ...

同步升压?IC有没有互补PWM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老陈,辛苦了!

莫生,客气了。

网友F:
是不是应该usb d+ d-  加上识别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应该usb d+ d-  加上识别电阻?

你是指输入部分吗?

网友:
看了楼主的图,感觉显示部分可以优化。还希望楼主对各部分的控制时序有个介绍,也好认真学习。

网友:
我想请教LZ一个问题,现在遇到一个困难,怎么用AD(模数)检测电池充满电和现在电池的电量。。。就和手机的电池充电和电量剩余是多少,一个意思。想问怎么实现!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网友:
小白问题:
Q1 Q2是同步整流?

有没有必要添加硬件过流保护?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下面图中3个芯片是实现什么功能?U2的型号是DW01吗?

网友G:
进来学习啦...... 我在JD上买了一充电宝. .它有一功能:  插入负载后就开始对负载充电.
感觉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图来自Holtek的应用案例)

网友:
在其它的贴中有人回答了楼上这个图中的部分是电板保护,我想可能是保护过充过放用的吧。
这个方案用单片机生成的PWM波输出通过MOS驱动DC升压,灵活性好,且电路简洁,比较推崇。

网友H:
请教一下楼主,USB输入的外部电能,是如何实现给 内置的电池充电的呢?没找到充电通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楼主,USB输入的外部电能,是如何实现给 内置的电池充电的呢?没找到充电通路。 ...

通过控制 Q1 Q2  等负责充电来着.

网友:
感觉可以  支持

网友I:
现在可以报名了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现在可以报名了没?

可以的,请参考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3347-1-1.html
填好报名表和项目资料发送到 Shic-contest@ichaier.com(海尔MCU邮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请参考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3347-1-1.html
填好报名表和项目资料发送到 (海尔MCU邮 ...

ok。谢谢

网友I:
对这个电路我还点疑问:
1.低功耗问题。电池3.7V的时候ZD1  6.2V稳压管会有多少漏电流 +  R37,R38的电流  。
2.如何检测外部负载已经插进来了。隔段时间开一下Q6然后检测电流吗?这样定时唤醒依旧担心低功耗问题。
3.整个系统下来待机功耗能做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对这个电路我还点疑问:
1.低功耗问题。电池3.7V的时候ZD1  6.2V稳压管会有多少漏电流 +  R37,R38的电流   ...

问的很专业啊!

网友:
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否支持lcd驱动 ,这样就不要那些数码管,led什么的了

网友:
哪位大牛能讲解下电池充电部分?

网友:
看到许多单片机用这个最简单的方案做移动电源,就是不清楚这个直接控制的同步整流能做到什么水平。请楼主讲讲这个升压控制的PWM频率能到多高?分辨率是多少?控制时序是怎样的?为什么PMOS管不增加驱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可以报名了没?

可以啊。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I:
我发报名过去,如同石沉大海估计没戏了。好桑心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发报名过去,如同石沉大海估计没戏了。好桑心

现在还是在报名阶段,后续才会公布名单,不要着急~~~

网友J:
剩余电量的AD转换的参考电压用哪个?单片机VDD的电压不可能很稳定吧,单片机里面有基准电压源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进来学习啦...... 我在JD上买了一充电宝. .它有一功能:  插入负载后就开始对负载充电.
感觉应该是这样的: ...

这个图是如何检测负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K:
这个图是如何检测负载的?

假设Q7 为截至状态. 此时接入负载.  这时负载呈现一定的电阻特性..  这样就能触发Q8导通.    然后就然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剩余电量的AD转换的参考电压用哪个?单片机VDD的电压不可能很稳定吧,单片机里面有基准电压源吗? ...

芯片内部有参考电压源, 2.1V, 3V, 4V,Vdd可选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发报名过去,如同石沉大海估计没戏了。好桑心

板还没做呢, 肯定有戏, 等着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假设Q7 为截至状态. 此时接入负载.  这时负载呈现一定的电阻特性..  这样就能触发Q8导通.    然后就然后 ...

明白了,PA7得是拉高状态,多谢!

网友:
看原理充电和放电不能同时进行

网友(2014-06-11):
某兄弟,我积分不够不能回信息:
1.VOUT有5V肯定大于负载的,同时对两输出没有问题
2.这里原理没有自动检测功能,按按键就升压,充满就关升压进入休眠
3.输出端VOUT漏了,休眠时电池通过电感,二极管向单片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