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角度传感器资料

楼主(2014-04-03):
ADXL345角度传感器资料整理了一下给大家分享,还有程序

网友:
我也发一个,是买模块的店提供的。我加了一个寄存器表。

网友:
教训:IIC模式下,/CS 引脚要上拉。这个CS是给SPI接口模式用的,下拉作为SPI从设备,不是芯片的片选,手册上说明得不清楚。我在这儿纠结了好久。

楼主(2014-07-02):
为人民服务

网友(2014-08-27):
MRK一下,或许会用到。

网友A(2015-01-20):
这个能否测量0到45度的倾斜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否测量0到45度的倾斜角度!

这个是重力加速度计,你可以根据各轴的加速度分量来计算倾斜角度,360度都没有问题。

网友(2016-04-28):
多谢了,为人民服务的人

网友(2018-03-27):
角度传感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