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53平台能否使用jtag接口进行在线下载代image

楼主(2014-04-03):
       如题,有人做过吗?i.MX53具备jtag SWD接口仿真,能否通过SDCLK,SDIO、VCC,GND在线下载image?

网友:
有标准JTAG就应该可以
SWD不了解

网友A:
楼主你好,下载image的话你使用板子上的USB-OTG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下载image的话你使用板子上的USB-OTG就好了。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我想咨询是否能用SWD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我想咨询是否能用SWD下载?

请问您用的是i.mx53的哪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用的是i.mx53的哪块板子?

用i.MX53_SMD,平板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i.MX53_SMD,平板电脑

楼主你好,关于你提到的JTAG用来下载是可以的。但是JATG为仿真接口一般是给仿真器留着的。
使用i.mx53SMD这块板子的话建议你使用MFGTool工具,使用USB OTG口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i.MX53_SMD,平板电脑

并且在i.mx53处理器CPU内部有ROM CODE,通过USB OTG口连接,所以我们才可以使用MFGTool工具。这里强烈建议你使用USB OTG口,使用MFGTool工具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且在i.mx53处理器CPU内部有ROM CODE,通过USB OTG口连接,所以我们才可以使用MFGTool工具。这里强烈建 ...

谢谢你飞思卡尔的工程师支持,我想了解如何用SWD下载?因为有需求才这样做。OTG下载功能这个会的。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用的仿真器和烧写界面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用的仿真器和烧写界面是什么?

这个不清楚,用什么工具和界面请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清楚,用什么工具和界面请指导一下。

这个我们这边没有测试过,我们一直用的是使用usb otg 口烧写,烧写软件为MFGTool。这里想问你的是,你使用的是烧写软件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