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odevisionAVR win7 64位版本

楼主(2014-04-03):
求win7 64位版本codevisionavr。各位大神知道哪个版本可以。有破解版吗?

网友A:
32位的不可以用?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位的不可以用?应该没问题吧?

Error: D:\AVRproject\2014\test\dete.h(28), included from: dete.c: too many global/static 'bit' variables
Error: D:\AVRproject\2014\test\global.h(61), included from: errordisplay.c: too many global/static 'bit' variables

这样的十几个错误都说bit变量太多

怎么回事啊?我换版本也不行啊,这程序是别人写的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Error: D:\AVRproject\2014\test\dete.h(28), included from: dete.c: too many global/static 'bit' va ...

这个软件估计现在用的人很少了。要么你转移到WINAVR或者ICC吧。

楼主:
不行啊,公司要用

网友B:
这个和win7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win7没关系

可是win7运行不了低版本啊。我在xp上用低版本的CVAVR编译没错误啊。在win7上用cvavr2编译就有一堆错误

楼主:
引用 楼主:
Error: D:\AVRproject\2014\test\dete.h(28), included from: dete.c: too many global/static 'bit' va ...

这个错误是软件没设置好的原因,找到了。不过还是只能编译检查错误,不能制作HEX文件。一按MAKE,就弹出一个错误的窗口。就是说找不到avrstudio4的一个avrasm2.exe

网友:
我用2.05.3 在win7 64位上没问题。

楼主:
我 的2.05.0能编译检查错误,但不能MAKE,得不到HEX文件。可能是文件大小有限制吧。

网友C(2014-09-17):
找到个CodeVisionAVR v3.12破解版 ,贴发不了附件,只能用网盘分享了,里头有安装说明,64位Win8.1试过能安装。未测试其他。
115网盘礼包码:5lbefmssypnz
http://115.com/lb/5lbefmssypnz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个CodeVisionAVR v3.12破解版 ,贴发不了附件,只能用网盘分享了,里头有安装说明,64位Win8.1试过能安 ...

网盘礼包里面是空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个CodeVisionAVR v3.12破解版 ,贴发不了附件,只能用网盘分享了,里头有安装说明,64位Win8.1试过能安 ...

我也想要一个,但你的礼包是空的啊!!!

网友C:
再发看
CodeVisionAVR v3.12.rar
115网盘礼包码:5lbefmssypnz
http://115.com/lb/5lbefmssypnz

度娘盘:http://pan.baidu.com/s/1i3FZI8P

网友:
115网盘和度娘盘都可以了,谢谢。

网友(2014-10-29):
115网盘和度娘盘都可以下载的,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个CodeVisionAVR v3.12破解版 ,贴发不了附件,只能用网盘分享了,里头有安装说明,64位Win8.1试过能安 ...

感谢,cvavr 好久都没新版本的和谐版了,好人啊

网友D(2014-11-28):
我也用这软件,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
怎么现在这个版本变得这么大了,以前不是很小巧的么?

网友E:
不知道怎么安装啊。。。木有安装说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发看
CodeVisionAVR v3.12.rar
115网盘礼包码:5lbefmssypnz

有使用手册吗?代码自动生成向导不会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这软件,感觉挺好用的

代码自动生成向导怎样prview?

网友:
Win8.1的,下来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怎么安装啊。。。木有安装说明啊

Readme.txt 文件里有安装说明的,你仔细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发看
CodeVisionAVR v3.12.rar
115网盘礼包码:5lbefmssypnz

新版cvavr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网友:
额 现在还有人用 avr啊

网友(2016-03-07):
谢谢楼主!, CodevisionAVR 是开发LCD 有力工具!

网友:
谢谢提供新版本的网友,下来看看,现在很少用AVR了

网友:
这个软件很少用了,还是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我用的是CodeVisionAVR V2.04.4a, 在WIN7,32位,64位都能用。

网友:
我用的3.12,64位也能用

网友(2017-01-11):
现在最新的是3.29,不过找不到河蟹

网友:
好久没更新这个软件了。

网友(2017-03-25):
我用的codevision2.05.0,win7 64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