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v驱动DDR2的时钟,是否需要特殊的GPCLK时钟?

楼主(2014-04-03):
cyclone iv里例化了一个DDR2控制器,有差分时钟输出,驱动DDR2的时钟,是否需要特殊的GPCLK时钟管脚?
但 看到DPCLK时钟只有单端输出,是不是 DPCLK不能输出差分时钟信号?

网友:
现在DDR控制器自我约束已经做到非常到位了,时钟放在普通IO就行
也只有普通IO才行,因为DDR得时钟的双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