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4432发送超过64字节时接收异常的问题

楼主(2014-04-03):
最近用SI4432做超过64字节的一个测试,因为以前都用的小于64字节的模式,突发奇想,想试试看到底能发多少,设置好了TX空阈值、RX满阈值和相应中断,发送到113个字节没问题,当发送到116个字节以上的时候,就一直收不到数据了,仿真显示会进入SI4432 硬件CRC错误中断,后来尝试把TX阈值设高,RX阈值设低,SPI速率调整到7M(空中速率4800),等等方法都试了,一样的效果,都是116字节以上就收不到了。

各位在玩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类似的问题,听说最大能到255个字节,有成功的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A:
我没试过超过64字节的模式。
估计要看数据中是否有长时间的直流,使能曼切斯特编码或数据白化试试。

网友B:
当然可以发送255个字节,传送帧里的字节长度就是一个字节,打开TX空中断,在中断里填数据,直到TX满标志置位,如此循环。另外,长度字节要先设置好,不然接收方不知道要收多少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发送255个字节,传送帧里的字节长度就是一个字节,打开TX空中断,在中断里填数据,直到TX满标志置 ...

问题是我113字节以下都发送成功了,说明程序流程上应该是没问题的。116字节以上才完全收不到的,接收方收到的帧长度是对的,只是CRC校验会出错,读出来的数据也看了,前面64个字节正确,后面的就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试过超过64字节的模式。
估计要看数据中是否有长时间的直流,使能曼切斯特编码或数据白化试试。 ...

数据中没有大量的0和0xFF,不过我用其他编码方式试试吧,编码效率不应该这么低才对的。

楼主(2014-11-11):
各位亲,回来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还是把SI4432的113接收发射字节调整到255个字节去,上次尝试一段时间就暂时搁浅了,现在重来,有没有碰到过跟我类似情况的,空中波特率4800,发射113个字节以内可以,超过就CRC错误,SPI速率大约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