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一个和LM2576引脚兼容的芯片

楼主(2014-04-03):
如题:

        怀疑LM2576的电压调整率比较低、纹波电压比较大,影响了视频解码芯片的工作,使图像颜色失真。

       先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你是不是用了山寨货~

网友:
国产LM2576质量很差,但是便宜。

楼主:
应该不是假的,从TI的代理商6块多买的!

楼主:
5楼哥们儿,AP1501怎么样,用没有用过?

网友:
ap1501好用不贵

网友:
同意楼上的 vvi. 还有不少其它品牌、型号的,例如ACT4060。
但是纹波不好说。

楼主:
感谢各位的推荐!决定用AP1501试一下!

网友(2014-08-13):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推荐!决定用AP1501试一下!

兄弟,你试用ap1501感觉如何啊,稳定性怎么样,我也打算试试呢

网友:
找个可调电源替代一下2576,看看是不是电源问题。电源干扰一般出现条纹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