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AGLE的PCB转DXP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4-04-03):
APM的PCB是用EAGLE画的,我把它转成了DXP,但是转了以后以前的4层板,现在只有2层?请教什么原因??还是设置问题?
转的方法见连接http://www.eefocus.com/stone1018/blog/11-12/236214_64b71.html
用export-protelpcb.ulp文件转的,转原理图和PCB类似

网友:
我以前也试过,但是问题跟你一样,放弃了

网友:
我之前也转过,但是出问题了,后来果断装了EAGLE,劝你也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