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移动电源竞赛-原理图(方案3),请大家讨论。

楼主(2014-04-03):
使用FP5139+MOSFET升压,可提供更大的输出电流。

网友:
虽然没参加,还是顶一下!

网友A:
lz这一块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这一块是干什么的?

保护板

楼主:
是电池保护,忘了写字了。

网友:
充电电压可以控制在 1% 内截止?

网友:
没有充电电流测量的地方? 没有电池温度监测?多的一路ad 利用起来

网友:
不错,学习了,专用升压IC,没有特别的地方,

网友B:
还用FB5139啊。。。。

网友C:
充电电流从哪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用FB5139啊。。。。

欢迎推荐更好用的,性价比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电流从哪测?

IC的第10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这一块是干什么的?

锂电保护

网友:
另一个贴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5449-1-1.html
13楼里说:PA3和复位脚复用,只能作输入口用
所以灯这要改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欢迎推荐更好用的,性价比更好的。

ME2139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684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2139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6845-1-1.html

已下载到ME2139的DS,稍后把5139换了。

网友C:
USB输入直通输出,这样是不是最好一点,压降更小,但要多几个零件.

网友:
不熟悉海尔的MCU,想问下海尔做移动电源和其他市面流行单片机如HT,SONIX,FEELING比优势有哪些?

网友:
速度这么快,是专门做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输入直通输出,这样是不是最好一点,压降更小,但要多几个零件.

这个效果肯定比较一个二极管好。
如果把你图中的R14换成3.6V或3.3V的稳压管,效果应该也不错。输出电压低了(不能给电源充电)就不开启。

网友:
海尔MCU,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池保护,忘了写字了。

恩 看了下 dw01的ds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D_PWM弄个电阻接一下,可以调试功能用

网友:
感觉不错  帮顶一下

网友:
平时做板子的时候,指示灯和数码管部分都是用一个天微的驱动芯片搞定,感觉比较好操作,没有太多外围电路。个人比较菜,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这上面

网友D:
附上数据手册一份,同系列的还有很多型号

网友:
回楼上的,TM1639 是一块多一片吧。造价有点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附上数据手册一份,同系列的还有很多型号

这个IC用在这里不是太适合,8位LED数码管+按键功能,这个方案要1个按键+3个LED数码管,用点基本的TTL IC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同步升压的片子?

网友:
这个需要看看了

网友E:
你的头像……好好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头像……好好玩啊~

被你发现了

网友F:
那个指示灯驱动的设计,可以改得更合理一些, 没必要使用去复用到PA3, PA4,
从LED1~LED4, LED6~LED10可以同样采用数码管驱动方式(动态扫描),
LED的阳极端复用到U3的驱动输出seg0~7), LED的阴极端(4,6,8个的LED的阴极端并在一起)接到U4的剩余端口,这样可能更合理一些,同时还可以减小点LED点亮总共消耗的电流,并且软件的设计也会相对简洁些。

以上内容仅共参考...

网友G:
假如单片机跑飞了,如何处理?假如正好赶上PWM引脚一直输出高电平,会不会瞬间烧毁电感或者MOS管?

网友G:
还有一个问题,假如我的microusb线质量比较差,电脑这边usb也不怎么给力,可能到你这电源这边只有4.5V,(这是极其有可能的)。如何保证充电电路彻底榨干这4.5V电压给18650充满电?充电时间长一些没关系,关键是可以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假如单片机跑飞了,如何处理?假如正好赶上PWM引脚一直输出高电平,会不会瞬间烧毁电感或者MOS管? ...

你好,谢谢你的提问。

1、如果跑飞,只能断电才能复位。
2、如果 跑飞时PWM输出高,Q1/Q2导通,升压电路如果正在工作中,Q10/Q11上会有比较大的大的电流,这时DW01会启动过流保护,但如果USB输入此时正有输入,且可输入较大电流(比如3A/5A或更大),Q10/Q11可能会烧坏,但不是瞬间,需要一定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指示灯驱动的设计,可以改得更合理一些, 没必要使用去复用到PA3, PA4,
从LED1~LED4, LED6~LED10可以 ...

你好。
1、LED1-4(本来说要5个的,引脚实在凑不出来),应开莫生要求,要IO直驱,现在的这个接法已经是比一个引脚驱动一个LED麻烦一些了,但比驱动SPI口的595要简单一些。
作用不光是电量指示,还有就是在这个移动电源的实验板上跑个流水灯试验,让大家轻松上手。
2、LED6-10可选,如果讨论后觉得没有作用可以不要,你说的这种接法我在接莫生电话时就已经提过,以前的有些案子也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一个问题,假如我的microusb线质量比较差,电脑这边usb也不怎么给力,可能到你这电源这边只有4.5V,( ...

如果质量比较差的USB线,比如缩水的28号线,1.2米线过500mA电流时线上的压降可能超过2V,所以这种线来充电最多只能供给电池200-300mA,充电MOS管一直导通也就那样了,不用考虑怎么去榨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质量比较差的USB线,比如缩水的28号线,1.2米线过500mA电流时线上的压降可能超过2V,所以这种线来充 ...

28号线太细了吧

楼主:
市场上的USB线绝大多数很多都是28号的,你可以随便找一条看看。
但大部分都有缩水,这才是问题。

比如邮购部的1.2M的那条线,是比较足料的28号线。
请看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市场上的USB线绝大多数很多都是28号的,你可以随便找一条看看。
但大部分都有缩水,这才是问题。

AWG是什么标准?美国的吗?对电线研究不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AWG是什么标准?美国的吗?对电线研究不太多……

请参考:

网友:
海尔移动电源学习

网友H:
这个原理图,充电电流没有办法检测,还有输出部分没有自动开机功能。这个版本的输出电流设计是多少A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原理图,充电电流没有办法检测,还有输出部分没有自动开机功能。这个版本的输出电流设计是多少A的啊? ...

是的 不知道电流检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原理图,充电电流没有办法检测,还有输出部分没有自动开机功能。这个版本的输出电流设计是多少A的啊? ...

是啊AD控制和充方电,还挺重要,且难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原理图,充电电流没有办法检测,还有输出部分没有自动开机功能。这个版本的输出电流设计是多少A的啊? ...

你可能没仔细看,10脚可以检测充电电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能没仔细看,10脚可以检测充电电流的。

怎么检测啊 没看太清楚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可能没仔细看,10脚可以检测充电电流的。

单片机的第10脚不是接地了吗?怎么检测?,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片机的第10脚不是接地了吗?怎么检测?,请指教!!!

两个地不一样。

网友:
LZ干什么工作的?

网友J:
单片机vss接充电输入口的地,充电时电流经过电池地, r1 再到vss,测r1电压就能得到电流

网友:
成本是不是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单片机vss接充电输入口的地,充电时电流经过电池地, r1 再到vss,测r1电压就能得到电流 ...

适配器电源回路经过R1 的0.1欧再回适配器负极,明的了.电池的负极通过R1 的0.1欧隔离,不与适配器电源负极共地!

网友K:
充电识别电阻增加一个D+D- 短路的0欧识别电阻,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充电识别电阻增加一个D+D- 短路的0欧识别电阻,选装

好高级的感觉…………

网友:
这个是开关电源开关变压器对线的要求.....要4A每平方毫米.   直流供电可以放宽些,应该可以算到6-10A每平方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