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幅度为50mv的梯形波,上升沿时间0.2ms,10位的DA能行吗

楼主(2014-04-03):
如题:产生幅度为50mv的梯形波,上升沿时间0.2ms,10位的DA能行吗?实际操作了下,貌似不行,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DA精度问题。。

网友A:
5/1024精度远远够,0.2ms也不是短时间,没问题

网友B:
个人觉得与DA的位数没有关系,与DA的输出速率有关系,如果速率满足要求,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与DA的位数没有关系,与DA的输出速率有关系,如果速率满足要求,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

只有100KHz

楼主:
0.01ms输出一个。。应该是和速率有关。。

楼主:
引用 楼主:
0.01ms输出一个。。应该是和速率有关。。

因为上升沿的时间已经定了,精度低了话,只有降低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024精度远远够,0.2ms也不是短时间,没问题

我用同样的程序产生幅度为2.5v的梯形波,很好,就是50MV的不行。。

网友A:
那你用2.5V再分压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同样的程序产生幅度为2.5v的梯形波,很好,就是50MV的不行。。

既然产生幅度为2.5v的梯形波很好,好你先产生2.5V的梯形波,再分压,不就行了吗,若要求输出阻抗低,分压后再加一个运放跟随。
另外你的0.2mS的上升时间与你的100KHz很奇怪的参数,能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用2.5V再分压如何?

2,5v的梯形波的上升时间和0.2mv的不同,不能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