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 的霍尔信号波形为什么是这样?

楼主(2014-04-03):
无刷直流电机 的霍尔信号波形为什么是这样?

【电机是120度的,CPU通过三对桥臂驱动MOS管。时序  UVW: 101 100 110 010 011 001           AB- AC- BC- BA- CA- CB-.手头只有一个电机。空载】
对电机刚接触,遇到的问题 不能理解。请朋友们谈谈:
1.加电,电机旋转,转动未见异常,高速低速都正常,略有噪音。但测到的 加固定PWM 无刷电机 的霍尔信号波形 三相的占空比都是 1.3 : 1 左右。我理解霍尔信号应当 是1:1.

3.加电,电机旋转,测到的三个霍尔波形。V相无缺口,U 和 W相 有缺口,滤波滤不掉。不像干扰,缺口位置固定,W相每个都有缺口,U相每隔三个或两个个周期  就有一个或两个缺口。如图。

2.不加PWM,电机静止。用手扭动电机的轴【按同一方向】,来测电机的霍尔信号的顺序,不出现111 000,这一点是正确的,但顺序不是100, 110, 010, 011, 001, 101的规律变化。譬如出现:100 001 110 100 。。。乱的。

是什么原因呢,是霍尔 电机 我的程序 驱动时序?或者都有问题。如果是电机有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各位指点。

网友A:
霍爾輸入端口加104電容濾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爾輸入端口加104電容濾波

加了104电容后,HALL信号变得不陡了。但 缺口还在 。

网友:
难道是5v上拉能力过弱?

网友:
正常的,正交编码器能正确处理,

楼主:
用的是STM8S,不是STM32.

这三路霍尔信号,电路是一样的。
V相不出现缺口。
UW两相出现的缺口,在每个周期中好像是固定的位置,有点不像干扰。

网友B:
缺口是电机问题,这个好像没好办法,通过软件滤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口是电机问题,这个好像没好办法,通过软件滤波吧

我也怀疑是电机问题,因水瓶问题 自己不敢肯定。
1.波形上的缺口太大,达1毫秒到2毫秒的宽度,电容滤波行不通。想请教如何                         软件                 滤波  ?
2.如果缺口确实是电机原因,到底是电机什么原因造成,难道是霍尔元件不合格 或 摆位错误?

网友:
主要是位置不准造成

网友:
可能是测试线路的问题

网友C(2014-05-27):
我这两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霍尔信号进来忘加电容滤波,试试加上会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两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霍尔信号进来忘加电容滤波,试试加上会不会好 ...

加了104电容后,HALL信号变得不陡了。但 缺口还在 。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104电容后,HALL信号变得不陡了。但 缺口还在 。

会不会是霍尔传感器位置没安准确,或者再换一批霍尔传感器,如果还不行那就是电机自身的问题了,无能为力

网友:
把正常的逻辑顺序写下来,与检测的对比,不对的忽略,对的按相应的步走。

网友D: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我们用的电机有的类型就是这样不时出现这种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我们用的电机有的类型就是这样不时出现这种脉冲

你们是不是 把不时出现这种脉冲 的电机归为 次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是不是 把不时出现这种脉冲 的电机归为 次品?

没有,电机是别人生产的,他们这个型号的基本上都这样,但另一个型号的正常,他们说用的霍尔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