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p PCB天线问题

楼主(2014-04-03):
参看这个帖子,Nordic的参考设计里天线是没有接地的,但是市面上卖的模块怎么把天线接地是什么意思。不影响通信质量?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038&pid=6661878

网友:
需要实际测量一下才知道到底谁好

网友A:
因为都是抄ti的天线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都是抄ti的天线设计

能不能上个TI的文档,最好天线形状是我发的帖子上面的那种形式的。

网友:
那个帖子里边的是WIGGLE天线。我看过TI的一些天线DEMO。这个不是抄的TI的。
这种类倒F天线的天线分成开路端和短路端。你说的一些天线只有开路端。而没有接地,即没有短路端。这是天线不同的类型。
天线这东东很复杂,是分布电路,不能用常见集总模型来分析。
如果你啃得动。推荐你读《天线》上下册。反正我是翻开书瞌睡就来了。

网友:
WIGGLE天线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