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电阻触摸屏测试系统

楼主(2014-04-03):
这几天终于有时间了,赶紧把板子调好了。
可以测试4线、5线电阻触摸屏;编写了上位机软件,可以进行触摸屏校准,轨迹检测,参数保存等。
实际测试效果还不错。如果有时间再拍个视频发上来。

4线电阻触摸屏和5线电阻触摸屏使用的是同一块儿PCB,只是焊接的检测芯片不同。

上图:

测试4线电阻触摸屏的板子:

接口部分,预留了4PIN的排针,pitch 2.54mm的,比较常用。还留了一个Pitch1.0mm的连接器接口,适合大部分触摸屏使用。

5线电阻触摸屏焊接情况,只预留了一个Pitch2.54mm的排针接口:

接口细节图:

上位机测试软件:

网友A:
不错,跟市面上卖的样子很接近,共享资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跟市面上卖的样子很接近,共享资源吗?

公司的东西,不是很方便直接上传,其实不复杂。
需要技术支持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漂亮!

网友C:
LZ,有没有电容屏的技术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有没有电容屏的技术资料啊,

你需要哪方面的?

网友C:
成熟的驱动方案,以及屏的测试方法,和测试内容。如果用于工业场合,设计时要关注那些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熟的驱动方案,以及屏的测试方法,和测试内容。如果用于工业场合,设计时要关注那些方面~ ...

这个话,我觉得你还是和触摸屏厂家联系吧,太专业了。深圳那边好多做电容触摸屏的厂家,之前参观过几个,还不错。你可以从网上搜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错,跟市面上卖的样子很接近,共享资源吗?

请问一下U3是什么IC,是专门用于电阻屏之类的TSC2046之类的吗?
如果是不知道能不能给份他的驱动和数据滤波方法,我总感觉精度不够,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读出来后数据滤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U3是什么IC,是专门用于电阻屏之类的TSC2046之类的吗?
如果是不知道能不能给份他的驱动和数据滤 ...

对,就是TSC2046之类的触摸屏检测芯片。

滤波主要是采集50次,去除一些偏差较大的值,剩下的取平均值。

经过滤波后计算出来的坐标值还不错,精度基本上够了。

网友(2014-05-05):
引用 楼主:
公司的东西,不是很方便直接上传,其实不复杂。
需要技术支持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 ...

楼主能不能给一份你这个板子用的2046的底层驱动程序
bias 小老鼠 21cn.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