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我看看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4-04-03):
推测为ADC,但是居然找不到这个资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么多脚,肯定不是ADC.
如果是工控版上的,高速并行ADC倒是有可能

网友:
CC 是  ChipConect   是不是无限通讯芯片

楼主:
终于有人回复了,这个是声呐上面的接收板,最有可能的是ADC,或者还附带了DSP的功能,楼上说的ChipConect 有公司网站吗?

网友:
我觉得不像,应该是控制芯片吧,如果是adc的那也应该高速并行adc看管脚最起来12位以上了,这种adc不是所有公司能做出来的。

网友:
chipchon ,现在被TI收购了,你可以搜CC2530,,之类的

楼主:
终于明白了 FPA 是 floating point ADC的缩写,这个芯片估计是买不到的

网友:
声呐?楼主在研究反潜装备?我擦,楼主V587,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