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FPGA数码管显示数字自动加数功能

楼主(2014-04-03):
发出来,和初学者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首先,获取一个1Hz的频率或者其他的一个比较低的频率。结合自己板上的晶振这一个分頻代码。用pll生成一下也行。不过个人觉得没有必要。然后当每一个脉冲到来时计数变量加一。然后自己写一个译码电路模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