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中英文切换菜单??

楼主(2014-04-03):
最近用UCGUI写了个简单的人机界面,但界面要求能够进行中英文选择切换。之前用最笨的方法把每个菜单都用中文和英文写一遍,虽能实现此功能,但感觉程序写的很不专业而且很冗长。
本人坚信肯定有更高效更好的方法去实现此功能,查了些资料,都是WINDOWS下面的,好像是直接调用动态库就可以实现语言的切换,但STM32的MCU不可能塞个什么库进去吧??思来想去
一直找不到好的实现方法,在此求助,请各路大神支招。。。。谢谢!

网友:
可以看看原子战舰的语言选择,感觉通俗易懂

网友:
战舰综合实验

网友:
typedef enum
{
     _Lang_CN=0,
     _Lang_EN,
    ..........
    _Lang_Count,
}LangEnum;
所有字符串定义:
const char *title[] = {"配置","Config"};
const char *menu[] = {"菜单","menu"};
。。。。。。
volatile static  u8 lang=_Lang_CN;//或调用Read_xxx从保存参数里读取已保存的语言设置

显示
Disp(title[lang]);//代码稍繁琐一点,但起码不用每种语言都搞一遍

楼主:
谢谢!。。。。。有点思路了。。。。。

网友:
我们是这样做的

void lcd_SetRowLang (unsigned char row, const unsigned char *ch, const unsigned char *en)
{
        if (gLanguage == lang_English)
        {
                if (en != NULL) lcd_SetRow (row, en);
        }
        else
        {
                if (ch != NULL) lcd_SetRow (row, c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