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24V(12-26V),输出36V/3A,请教方案

楼主(2014-04-03):
输入24V(12-26V),输出36V/3A,请教方案,使用什么IC
感谢

网友:
隔离的话,有源箝位正激,非隔离的话,boost,这不是一颗IC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网友:
LTC3786,凌特的

网友:
LM5118非常好用。

楼主:
你好
看了下规格书,感觉还不错

你做过类似产品?规格是咋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看了下规格书,感觉还不错

我有做過,我的PCB比較小,因為散熱不太好,但測試2A是沒有問題,3A的話散熱要做好。這個電源模塊用在大型機車上客戶反應很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