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nux上的nand分区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4-04-03):
资料上说如果我们要从nand启动,

那么一般来讲,需要把nand分为四块

第一个分区是boot分区(1M),就是存放uboot的。第二个分区是kernel分区(4M),是存放os内核的。第三个分区是yaffs2(根文件系统分区)。

那么我的疑问是,linux能读nandflash那么,nandflash一般来讲,分区后,是不是每个区都格式化成linux能认的格式呢,如EX2之类的

比较好理解的话第三个分区是yaffs2的那系统一定是会认了,那 boot与kernel 的分区是被格式化为什么格式呢,这个动作应是由uboot的完成的吧!

网上找的资料都讲不清楚,哪位高工知道指点一下,或是推荐一下好书。

网友:
以asm9260t的内核而言,
分区1  sysloader + uboot
分区2  内核 rawImage
分区3  根文件系统 , cramfs
分区4  yaffs2

一些需要写操作的文件,可以放在yaffs2分区。
仅以9260t而言, 建议更多时间放在 linux的应用程序方面,驱动层,原厂已经做好了。
如果分区不够,可以调整core.c进行修改。

网友:
u-boot 的分区我觉得其实只是一个代号而已,表明某个区占的大小,它的起始地址等等,并不会格式化成EX2,FAT32什么之类的。启动linux时,就将分区信息传给内核,其实就是告诉内核文件系统存放的地址,让内核去取。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