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激光一体机,打印扫描复印,适合SOHO办公...

楼主(2014-04-04):
如题,打印量不多,喷墨打印机容易堵塞,激光比较好,要求是千元左右,带打印,复印,扫描功能,耗材成本低,加粉方便。感谢大家!

网友:
最好能自动正反面打印复印,不过自己加粉么?

网友A:
兄弟牌一体机

我在用,很靠谱

网友:
我选择的是三星的,不好不坏。
联想据说有一款鼓粉分离的,性价比超高

网友:
我买的施乐!复印不好用,需要手动选择去除底色!

网友:
佳能4730 打印 复印 扫描 传真都可以,就是价格高点

楼主:
富士施乐 M158B 与 三星3405/3401 价格比较便宜 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牌一体机

我在用,很靠谱

支持,也打算买这种。

网友:
呵呵 你的功能少了个传真,    喷墨打印机你只要买原厂的一个月用几次基本上不会堵.

网友:
同8楼 在用惠普的 HP LJ1005M 很好
用过三星的几种型号,便宜,但还是差不少。

网友:
HP M1005,这个价位估计是性价比最高的了,也是最经典的机器,皮实耐用,也是市面上耗材最多最便宜的机型之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也打算买这种。

这个好像不支持网络打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不支持网络打印

我用realnet做了个网络打印机就妥了。

网友:
别三星了,我的三星激光一体机,玩死人。

网友:
兄弟牌,加粉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