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2 软件复位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4-04):
根据datasheet,要软件复位:
6.2.2.6 Software reset (SW)
The SYSRESETREQ field in the NVIC application interrupt and reset control register
can be set to force a software reset on the device. (See ARM's NVIC documentation for
the full description of the register fields, especially the VECTKEY field requirements.)
Setting SYSRESETREQ generates a software reset request. This reset forces a system
reset of all major components except for the debug module.
这里说用NVIC这个标志位就可以复位。

具体怎么操作呢?是不是NVIC_EnableIRQ(SCB_AIRCR_SYSRESETREQ_Pos);?

顺便问一句,书还没发吗?

网友:
ln08136207你好
参考手册中对于SYSRESETREQ的描述非常简单,由于是内核的东西建议你还是去ARM官网查看一下 ARMv6-M Architecture Reference Manual手册。

应该都还没有收到书,否则大家肯定都来论坛聊了。

楼主:
好吧,本来想偷懒,学拿来主义,还是自己看吧,TKS!

网友A:
反正kl25这么整
#define Reset()      (SCB_AIRCR = SCB_AIRCR_VECTKEY(0x5FA)|SCB_AIRCR_SYSRESETREQ_MAS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kl25这么整
#define Reset()      (SCB_AIRCR = SCB_AIRCR_VECTKEY(0x5FA)|SCB_AIRCR_SYSRESETREQ_MASK ...

是的,KE也是这样

网友(2014-06-17):
是的,因为KL25和KE都是ARM CORTEX_M0+的内核,所以操作方式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