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运放输出

楼主(2014-04-04):
如下图

同向放大器:

+-12V供电;
输入脉冲波形如图 脉冲的宽度(t1)约为500ns;

调节反馈电阻R10,随着R10的增加,输出的脉冲宽度(t2)也随着增加,会到5us;

输出的脉冲波形 即放大了幅度,也“放大了时间”,求解。。。

网友:
输入波形峰值是多少? 运费圧摆率是多少? 最大带宽积是多少?

网友A:
应该是运放的的增益带宽积以及压摆率共同决定的吧。可以看看LF356的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运放的的增益带宽积以及压摆率共同决定的吧。可以看看LF356的Datasheet。 ...

如果是压摆率原因,那为何 上升却可以很迅速?只是下降缓慢?

网友B:
查了下,LF356的带宽积是5MHz,楼主你的输入信号是2MHz,所以你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最大不能超过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下,LF356的带宽积是5MHz,楼主你的输入信号是2MHz,所以你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最大不能超过2.5 ...

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2014-07-10):
C2和R3组成的时间常数太短,导致输入脉冲被C2和R3微分了。加大C2或R3提高时间常数即可

网友(2014-09-20):
我看贴我回复我学习

网友C:
输入的 直流 偏置 设置不合适。有“死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入的 直流 偏置 设置不合适。有“死区”。

请问输入有直流偏置吗?没看出来

网友:
运放的带宽和压摆率太低

网友:
电容的右端是直流网络。它决定了运放的直流输出基线,图中的输出有一段(前沿)时间是直线,那就是输入的“死区”。

网友:
w=1/(rc)=1/(0.1*0.000001*0.5*1000)=20000=2pif  f=3184hz
1/500*0.000000001=2000000hz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