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我下个 RT5390无线网卡驱动 送上20莫元

楼主(2014-04-04):
RT 是清华同方上网本用的 装了XP系统后不能用了 找了下只有英文网站上有 不知怎么下

楼主:
http://www.mediatek.com/en/downloads/

网友:
http://www.mediatek.com/en/downl ... rt539xrt3290mt7630/

这里你随便填个 用户名, 邮件地址,不一定真实的,然后填验证码,点击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
下载地址解析出来了

http://s3.amazonaws.com/mtk.cfs/ ... _1.2.0.41_Free..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地址解析出来了

http://s3.amazonaws.com/mtk.cfs/Downloads/windows/IS_RT2860_W7-5.0.37.0_W8-5.0.3 ...

怎么是2860的,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A:
PCIe (RT2790/ RT309X/ RT35X2/ RT539X/ RT3290/ MT76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Ie (RT2790/ RT309X/ RT35X2/ RT539X/ RT3290/ MT7630)

试了 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Ie (RT2790/ RT309X/ RT35X2/ RT539X/ RT3290/ MT7630)

我反复试过还是不行,你再帮我看下 先谢了!

网友B:
有线网卡可以用吗?冒风险装个驱动精灵,它帮你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线网卡可以用吗?冒风险装个驱动精灵,它帮你找

有线网卡可以用的 就是无线网卡无信号 驱动精灵试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Ie (RT2790/ RT309X/ RT35X2/ RT539X/ RT3290/ MT7630)

我把网卡拆下来换到别的电脑上 驱动可以用 说明是主板问题 谢谢你的帮助,莫元就归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