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和STM8S对应的单片机是哪一款?(已解决)

楼主(2014-04-04):
目前在大量使用STM8S103,
不知道飞思卡尔与之对应的芯片是哪一款,基本需求如下:
1)小于SO20的封装
2)8位MCU
3) 带AD和UART
4)价格便宜

网友:
同求,不过我想同规格价格应该要翻倍了吧。

网友:
价格是个坎、、、

网友:
价格都不便宜

网友A:
请楼主参考这篇帖子FSL芯片报价选型工具 Freescale Cross Check App V1.0

在选择STM公司后,输入芯片型号就能弹出对应飞思卡尔公司的芯片型号及相关资料。

网友:
我选了一颗新唐的替代STM8S003 价格大约1.4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参考这篇帖子FSL芯片报价选型工具 Freescale Cross Check App V1.0

在选择STM公司后,输入芯片型 ...

贵司就不能针对目前主流的单片机,推荐几款产品吗?你说的方法,早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司就不能针对目前主流的单片机,推荐几款产品吗?你说的方法,早就知道了。 ...

sorry 我对8-bit芯片不熟悉,所以不便为你推荐。

如果你要用Kinetis 这种32位 ARM Cortex架构的芯片,那么我可以为你推荐几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司就不能针对目前主流的单片机,推荐几款产品吗?你说的方法,早就知道了。 ...

我估计需要选QG8这类的FSL芯片,印象价格超过2.5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司就不能针对目前主流的单片机,推荐几款产品吗?你说的方法,早就知道了。 ...

为了能够你选到更合适的8bit芯片,建议楼主还是参考 飞思卡尔产品论坛快速购买通道及SR提交流程 帖子描述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

如果尚未在飞思卡尔官网注册过账号,需要点击帖子中注册按钮:右边图标完成注册。
然后就可以点击申请SR按钮:右边图标,填写一下你对于芯片选型的需求。这样8-bit芯片的工程师就能够根据你的需求推荐最适合你项目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