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四个电机启动不同步

楼主(2014-04-04):
求助:四轴四个电机启动不同步,四轴为X型,其中1号和3号电机逆时针,2和4顺时针。用遥控启动的时候,1和3先转,而且转的挺快的时候2和4才转起来。电调全部重新设置为出厂默认值。所用的电调是好盈电调。请问该怎么办?有没有可能是PID进行补偿导致电机启动不同步?

网友A:
什么飞控?设置行程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设置行程了么

你是指单独设置每个电调的行程么?

网友B:
首先我们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飞控。。反正我知道KK MWC都是一三电机顺时针转,二四电机逆时针转的。MMC(FF)是1、2电机顺时针转,3、4电机逆时针转的。反正都是相邻电机转动方向相反,还有,顺时针转动的是反桨,上面标有R,表示Reverse,逆时针转动的桨叶是正桨,上面没有R的。。

网友:
在捉摸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们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飞控。。反正我知道KK MWC都是一三电机顺时针转,二四电机逆时针转的。MMC(FF) ...

是自己画的飞控板。重新设置了行程后,电机彻底失去信号了。。泪

网友C:
我自己的做的飞控也出现过,我说下我的问题原因,是因为积分导致的误差,因为YAW可能一直在自旋,然后积分误差在叠加,在你启动电机时,系统就要先启动1,3去纠正YAW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的做的飞控也出现过,我说下我的问题原因,是因为积分导致的误差,因为YAW可能一直在自旋,然后积分 ...

恩。我没有加积分控制。问题出在油门行程设置上,现在已经能同步启动了。请问一下,启动后将四轴平放,但是用示波器观察四个电机的PWM波形,其占空比是不一样的。请问这是因为PD控制的原因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没有加积分控制。问题出在油门行程设置上,现在已经能同步启动了。请问一下,启动后将四轴平放,但 ...

应该是吧,你去掉PD看下咯,如果还是这样,那么就看下定时器的PWM输出了,看是不是赋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