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re AI开发板,用MGFTool 写 SPI—NOR & SD错误(已解决)

楼主(2014-04-04):
cfg.ini 如下:
name = MX6DL-Sabreauto-SPI_NOR & SD card

已经准备以下文件:
OS Firmware :
    |---- u-boot-mx6dl-sabreauto-spi-nor.bin
    |---- uImage
    |---- initramfs.cpio.gz.uboot
    |---- mksdcard.sh.tar
    |---- files
           |--- u-boot-mx6dl-sabreauto-spi-nor.bin
           |--- uImage
           |--- rootfs.tar.bz2

已经加载 uboot.bin 和 uImage 到 RAM ,内存中的 linux 已经启动起来。

进行到擦除 spi-nor 的阶段,就出现错误,如下:

UTP: received command '$ flash_erase /dev/mtd0 0 0'
UTP: executing "flash_erase /dev/mtd0 0 0"
Erasing 32 Kibyte @ 0 --  0 % complete libmtd: error!: MEMERASE64 ioctl failed for eraseblock 0 (mtd0)
        error 5 (Input/output error)
flash_erase: error!: /dev/mtd0: MTD Erase failure
             error 5 (Input/output error)
Erasing 32 Kibyte @ 8000 -- 50 % complete libmtd: error!: MEMERASE64 ioctl failed for eraseblock 1 (mtd0)
        error 5 (Input/output error)
flash_erase: error!: /dev/mtd0: MTD Erase failure
             error 5 (Input/output error)
Erasing 32 Kibyte @ 8000 -- 100 % complete

擦除完成,开始写 UBOOT 到 spi—nor ,但串口打印的信息一直停着,如下: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flash_erase /dev/mtd0 0 0.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send'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send.
UTP: received command '$ dd if=$FILE of=/dev/mtd0 bs=512'
UTP: executing "dd if=$FILE of=/dev/mtd0 bs=512"

在 ucl2.xml 中,可能是执行到如下部分后,停止啦。难道 spi nor flash 有问题???
<!--burn the uboot to SPI-NOR: -->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flash_erase /dev/mtd0 0 0">Erasing Boot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boot-mx6dl-sabreauto-spi-nor.bin">Sending U-Boot</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td0 bs=512">write U-Boot to SPI-NOR</CMD>

楼主:
另外,尝试  SabreSD 模式,也不能成功

也准备了相关文件,加载到 RAM 的过程都没有问题,但开始 格式化根文件系统分区 报错。
MGF 一直停留在 Formatting rootfs partition .

我记得 FSL community 里面有人提到修改 mksdard.sh 里面的 BOOT_ROM_SIZE=10,我这边是8G 的SD卡,这个需要修改吗?

网友A:
你好, 能发一下你使用的cfg.ini 和 ucl2.xml文件给我看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能发一下你使用的cfg.ini 和 ucl2.xml文件给我看一下么?

不好意思,回复太晚了,上周末下班前尝试从新按照LTIB ,设置编译全部的支持,一直到晚上都没有搞完,一直报编译 alsa-utils 错误。

cfg.ini 文件如下:
[profiles]
chip = MX6DL Linux Update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name = MX6DL-Sabreauto-SPI_NOR & SD card

UICfg.ini文件如下:
[UICfg]
PortMgrDlg=1

板子没有安装 NAND ,有8G 的 SD,SPI NOR ,parallel NOR 目前只有  MX6DL-Sabreauto-Parallel-NOR 可以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回复太晚了,上周末下班前尝试从新按照LTIB ,设置编译全部的支持,一直到晚上都没有搞完,一 ...

关于你使用LTIB编译BSP时候,出现alsa-utils错误,这里我看不到你的错误信息,建议你在LTIB下运行命令./ltib -c, 在设置菜单中的"Package list"下面选择 "alsa-utils",再编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使用LTIB编译BSP时候,出现alsa-utils错误,这里我看不到你的错误信息,建议你在LTIB下运行命令./l ...

嗯,好的,关于 alsa-utils 我再试试。

我仔细看了 rmp/BUILD/linux 和 linux3.0.35 下面的 /arch/arm/mach-mx6/board-mx6q_sabreauto.c 和 h 文件。
从代码来看,can0 应该是需要 can0_enable = 1 设置启动的,can1应该是默认直接配置的。

我还要进一步再看看。现在都有点混乱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使用LTIB编译BSP时候,出现alsa-utils错误,这里我看不到你的错误信息,建议你在LTIB下运行命令./l ...

说明:已经在 编译配置里面的 “包列表”里面选中了 alsa-utils 包,但编译还是报错,如下:我需要安装 alsa-utils 吗?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work/ltib3/ltib/tmp/rpm-tmp.41126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work/ltib3/ltib/tmp/rpm-tmp.41126 (%build)
Build time for alsa-utils: 3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alsa-utils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Started: Tue Apr  8 14:47:19 2014
Ended:   Tue Apr  8 14:49:00 2014
Elapsed: 101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alsa-utils

Build Fail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回复太晚了,上周末下班前尝试从新按照LTIB ,设置编译全部的支持,一直到晚上都没有搞完,一 ...

你好,烧写image到你用的板子上,cfg.ini 文件应该如下:
[profiles]
chip = MX6DL Linux Update

[platform]
board = SabreARD

name = MX6DL-Sabreauto-SPI_NOR & SD card
你修改一下试试。还有关于关于你提到的 mksdard.sh 里面的 BOOT_ROM_SIZE=10,你用的是8G 的SD,我认为可以不改。我这边板子和你的不是同一块,但是我用的是8G的SD卡,是OK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已经在 编译配置里面的 “包列表”里面选中了 alsa-utils 包,但编译还是报错,如下:我需要安装 a ...

你好,请问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work/ltib3/ltib/tmp/rpm-tmp.41126 (%build)前面还有error,你把那个error信息发给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烧写image到你用的板子上,cfg.ini 文件应该如下:

chip = MX6DL Linux Update

不好意思,才看到。
我这边有线的调试和无线上网不能同时用,所以干活就看不到论坛,哈哈,见谅。

我明天试试你说的这个,这个确实忽略啦,试试看。(不能加班,否则就回不去啦,工厂离城区太远,必须赶交通车,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才看到。
我这边有线的调试和无线上网不能同时用,所以干活就看不到论坛,哈哈,见谅。

好的 ~~

楼主:
你好,
我按你的建议,改了板名称,依然没有办法通过 MFG 烧写 SPI_NOR & SD card。

我分别在 winxp 和 win7(管理员账户) 都运行过,结果都是停止在 writing spi nor 的阶段,见截图。

我总结了一下,要实现这个目的,有三个途径可以实现:
(1) MFG tool 直接烧写,简单快速,但目前我没有办法实现。(之前用 MFG 烧写过 android 的镜像,可以正常启动)
(2)利用 Linux host ,用命令行的方式,通过读卡器分别烧写 UBOOT, Kernel Image 和 Rootfs。(iMX6dl Sabre_AI Linux user‘s Guide 的 Chapter 8)
(3)利用 UBOOT 的命令行烧写 kernel Image 到 SD,由 NFS 方式启动 target 上的 Linux 后,用 Linux 命令行 在 SD 卡上 creat rootfs 。

以上三种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按你的建议,改了板名称,依然没有办法通过 MFG 烧写 SPI_NOR & SD card。

你好,里的理解是正确的。是有这三种途径可以来烧写。这里用MFGTOOL烧写是最为方便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停,你把你MFGTOOL工具下的MfgTool.log日志文件发给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里的理解是正确的。是有这三种途径可以来烧写。这里用MFGTOOL烧写是最为方便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停 ...

谢谢,请您看看这个log。
手头没有sd reader ,我正在尝试通过uboot来写,好像比较麻烦,您有没有相关的文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您看看这个log。
手头没有sd reader ,我正在尝试通过uboot来写,好像比较麻烦,您有没有相关的 ...

你好,今天事情比较多,很抱歉现在才给你回复。关于通过uboot 及NFS烧写的方式在文档:i.MX_6Solo6DualLite_SABRE-AI_Linux_User's_Guide.pdf中Chapter 7 Downloading Images by Bootloader or NFS有介绍。

网友A:
你好,你把你ubuntu中ltib下的 host_config.log日志文件发给我,里面有整个编译的过程。出错的话,错误信息在里面可以完整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把你ubuntu中ltib下的 host_config.log日志文件发给我,里面有整个编译的过程。出错的话,错误信息 ...

你好,
我今天上午又安装了一次 LTIB ,又编译了一次镜像,刚刚拿到的 log 文件见附件。

在编译过程中,报告了两个错误:
(1)zlib 的错误,我打了一个补丁,见附件。
(2)busybox 的错误,按贵公司的文档,做了如下修改:
        # remove absolute paths from text search files (if they exist)
perl -w -e '
        //注释掉以下两行
    #@ARGV = grep { `file $_` =~ m,ASCII C program text, } @ARGV;
    #exit(0) unless @ARGV;

以上就是整个编译过程所做的操作,我都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今天上午又安装了一次 LTIB ,又编译了一次镜像,刚刚拿到的 log 文件见附件。

你的log文件中就只有这些内容么?另外现在还有出现错误么?在你给的log文件中什么都没有呢,不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今天上午又安装了一次 LTIB ,又编译了一次镜像,刚刚拿到的 log 文件见附件。

还有关于can1的问题你在我们的英文论坛上创了一个贴,我的同事已经给你回复了,你可以和他沟通一下。他刚回的,你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log文件中就只有这些内容么?另外现在还有出现错误么?在你给的log文件中什么都没有呢,不全。 ...

是的,我也觉得好像不全,所以重新安装了一次 LTIB ,从新编译了的镜像,没有改过其他部分,log 确实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觉得好像不全,所以重新安装了一次 LTIB ,从新编译了的镜像,没有改过其他部分,log 确实就是 ...

那你重新编译以后还会出现什么错误信息?从你给的log看不出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重新编译以后还会出现什么错误信息?从你给的log看不出哪里出了问题。 ...

编译过程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在安装 LTIB 和第一次编译镜像的时候,报错,如下:

在编译过程中,报告了两个错误:
(1)zlib 的错误,我打了一个补丁,见附件。
(2)busybox 的错误,按贵公司的文档,做了如下修改:
        # remove absolute paths from text search files (if they exist)
perl -w -e '
        //注释掉以下两行
    #@ARGV = grep { `file $_` =~ m,ASCII C program text, } @ARGV;
    #exit(0) unless @ARGV;

处理之后,就没有任何错误了。

因为用 MFG ,我用工具包里面带的预编译的镜像,也是一样的情况。我个人感觉,写SD卡不行,好像不是我自己编译的镜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