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LC243 12位AD测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4-04-04):
因为不想用稳压芯片,所以整个板子直接用5V的电源适配器来供电,当然这个5V的电源适配器输出的电压我用万用表测是5.26V,纹波什么的没用示波器看。抛开这些先不说,第一个让我搞不明白的问题就是,我感觉假设供电电压是5.26V,12位AD应该是4096份,那么我在其中一个通道上加一个0.1%精度的2.048V基准电压源LM4040(万用表测是2.05V),电路如下图。这时候采回来的值应该是2.048=5.26*x/4.096。算出来应该是1595左右,而我用程序采出来是1550到1565之间波动(因为电源的原因,如果用三节电池供电的话就会稳定很多),如果按1560算的话,那反推过去,电源电压应该有5.38。是我AD程序有问题(程序附上),还是我没理解这个TLC2543的工作原理,公式不是这样算的(是不是要用在+VREF上加一个比较高精度的+5V稳压基准)。第二个问题就是,以前在做有关AD的东西时,有时候调试的时候是两个板子分开,电源和地用杜邦线连着,但会发现两个系统的地会有压差,不知道这个对TLC2543的采集会不会有影响,如何避免这个问题,是要做到同一个板子上吗?学的不到家,写的有点乱,希望有类似经验的帮我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A:
LM4040为什么不是接在REF?
有压差肯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4040为什么不是接在REF?
有压差肯定有影响

我换了一片TLC2543感觉就差不多了,可能是片子烧了,所以我就要改方案了,系统用9V供电,REF+端用高精度的+5V基准电压源。之前应该是我没考虑清楚,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