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L芯片选型报价工具 Freescale Cross Check App V2.0

楼主(2014-04-04):
Cross Check的说明:

功能介绍
1、快速找到合适的飞思卡尔芯片
2、输入竞争对手的部件编号,给出4款飞思卡尔的竞争产品
3、提供飞思卡尔产品的预算报价
4、能够订购样品或购买器件

详细描述
飞思卡尔交叉查询可帮助您迅速找到正确的飞思卡尔MCU。您可直接按特性过滤,也可键入竞争对手的部件编号。
该APP的对照参考部分包含以下8家竞争对手的产品编号:STMicroelectronics、Microchip、Renesas、Atmel、Texas Instruments、NXP、Spansion和SiLabs EFM32。针对您输入的竞争对手的产品编号,该APP可以给出四款飞思卡尔的竞争产品供您选择。飞思卡尔的Cross Check APP还提供飞思卡尔产品的预算报价,帮助您轻松地分析具有相似功能的多个部件之间的价格差异。

应用界面

官方软件下载

                                                     For iPhone                                      For Android

第三方软件下载

豌豆荚下载                                      91手机助手                                     安智开发者联盟

PS:此应用工具已更新,建议大家点击:飞思卡尔选芯神器 助您快速找到合适的飞思卡尔单片机芯片
改于20140722

楼主:
对于打算选择飞思卡尔公司芯片替代其他厂家芯片的朋友,这个应该还是能有点帮助的。

网友A:
为哈不是独立的应用程序 而只是手机app呢??

网友B:
这软件不太好使呀,有点卡(手机是四核的,1G内存,2年前的顶级配置吧),另外就是没有直接退出,我一步步返回才退出来,数量只有10000选项(也可能是我手机问题,我手机分辨率比较奇葩960*640)

网友:
网页版呢?APP不如网页方便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哈不是独立的应用程序 而只是手机app呢??

之前见过FAE在电脑上用过独立应用程序版的,暂时官网上只找到这个手机app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见过FAE在电脑上用过独立应用程序版的,暂时官网上只找到这个手机app版的。 ...

你们不就是FA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不就是FAE吗?

一部分版主是FAE部门的,我们是TICS部门的更偏向于邮件、网络、电话等远程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部分版主是FAE部门的,我们是TICS部门的更偏向于邮件、网络、电话等远程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呵呵 涨姿势了  我现在有个关于PE的问题,官网上提交SR之后那边态度比较消极,回复了我两三次都是说这个问题让我自己去找资料,我在第一次回复他的时候就说了我找过资料但是没找到有用的。这种情况下我该去找谁啊?

网友D:
2、输入竞争对手的部件编号,给出4款飞思卡尔的竞争产品
这一条真厉害,针对性很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2、输入竞争对手的部件编号,给出4款飞思卡尔的竞争产品
这一条真厉害,针对性很强呢 ...

好东西。,,会用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软件不太好使呀,有点卡(手机是四核的,1G内存,2年前的顶级配置吧),另外就是没有直接退出,我一步步 ...

我们的IT同事也注册阿莫账号了,这软件有啥意见与建议都可以在这儿提出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的IT同事也注册阿莫账号了,这软件有啥意见与建议都可以在这儿提出呢  ...

感觉软件信息不太准呀,我随便搜了个1788对比出来是MK70系列的,然后信息显示MK70是12位的AD,我记得是16位呀,怎么又变12位了?

网友:
我选择跳过登陆,但要等很久很久才能进入软件界面,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慢。

网友E:
应该来个PC版本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来个PC版本的

我也这么觉得,手机版的有点慢而且信息量太小。
PC版的可以做得更丰富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软件信息不太准呀,我随便搜了个1788对比出来是MK70系列的,然后信息显示MK70是12位的AD,我记得是16 ...

我试了一下输入NXP的LPC1788的确跳出来的K70居然ADC是12位。
其他kinetis芯片的ADC大多显示正确,是16位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也这么觉得,手机版的有点慢而且信息量太小。
PC版的可以做得更丰富一点。 ...

你好,5月份会发布Web版本的,到时候记得下载哦!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这个有没有PC版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5月份会发布Web版本的,到时候记得下载哦!

必须哒
手机版的用着有点累,我还是喜欢电脑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软件信息不太准呀,我随便搜了个1788对比出来是MK70系列的,然后信息显示MK70是12位的AD,我记得是16 ...

我们的IT已经在根据大家的反馈进行整理,相信在下一版本的app上就能够体现出来。
当然大家如果还遇到什么问题或是有什么意见与建议,欢迎在此贴中跟帖反映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感觉软件信息不太准呀,我随便搜了个1788对比出来是MK70系列的,然后信息显示MK70是12位的AD,我记得是16 ...

这个问题已经反馈啦,相信信息很快就会更新了。谢谢细心的你发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已经反馈啦,相信信息很快就会更新了。谢谢细心的你发现了这个问题!   ...

软件是蛮好的,不过信息一定得准确,还有就是感觉软件应该在菜单中加入退出,没有退出,我一步步返回好几下才退出

网友G:
微信扫码直接进入APPstore,还是我自己手动搜索的,好像还有三个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微信扫码直接进入APPstore,还是我自己手动搜索的,好像还有三个不知道是什么 ...

下排三个是第三方管理软件里的,一般就飞思卡尔官网上下载即可(也就是上排 For iPhone 和 For Android  )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下排三个是第三方管理软件里的,一般就飞思卡尔官网上下载即可(也就是上排 For iPhone 和 For Android   ...

我装上来死活登录不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装上来死活登录不了,哈哈

如果登陆不了可以先尝试跳过登陆

网友H(2014-05-04):
尝试跳过登陆,直接把程序关闭了,

网友:
以前还各种百度谷歌,有了这个软件岂不是爽翻了

网友:
5月了,现在有web版本了吗?

网友:
确实,手机版每屏显示的信息量太少,翻屏看着累
呼叫PC版

网友:
奇怪,今天网站图片始终打不开?

网友:
这个好,还有比较别家的情况

网友:
PC版比较好

网友:
Mc9s08pa16vld在上面参考价0.76刀,实际采购多少每颗啊?每次采购1000片。

网友:
Freescale的芯片小贵。对小客户支持不好。但芯片功能和质量都很好。爱恨交加啊。

网友I:
为什么一定要装在手机上呢?电脑版的没有吗

网友:
如果那棵真是0.76刀的话,和我用的887比,算是便宜了,如果确是0.76,那我以后换成fsl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尝试跳过登陆,直接把程序关闭了,

能告诉我你的手机型号和Android系统的版本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一定要装在手机上呢?电脑版的没有吗

马上就要出Web版的啦,到时候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哈!一定要关注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软件是蛮好的,不过信息一定得准确,还有就是感觉软件应该在菜单中加入退出,没有退出,我一步步返回好几 ...

在菜单里有“退出应用程序”,点击就可以退出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在菜单里有“退出应用程序”,点击就可以退出程序。

哎呀,难道我的版本不对,我的里面是没有的,最后一项就是“反馈和支持”

网友J:
写的价格和实际购买价格到底能差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写的价格和实际购买价格到底能差多少?

这个要看你的量的,如果量大,你需要和我们的销售或者代理谈。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哎呀,难道我的版本不对,我的里面是没有的,最后一项就是“反馈和支持”

你的界面真神奇!
重装下试试呢,如果还有问题,我会帮你转给IT。
我们给出的图是安卓的,不知道你是不是苹果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K:
你的界面真神奇!
重装下试试呢,如果还有问题,我会帮你转给IT。
我们给出的图是安卓的,不知道你是不是 ...

不是苹果,是安卓的,但是是那种经过深度定制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不是苹果,是安卓的,但是是那种经过深度定制的

哦,那你现在是不能退出软件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哎呀,难道我的版本不对,我的里面是没有的,最后一项就是“反馈和支持”

噢噢,应该是你没有更新最新的版本哦,你的版本还是1.0版本的,我发的截图是2.0版本的,前几天刚更新到2.2版本啦!记得及时更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噢噢,应该是你没有更新最新的版本哦,你的版本还是1.0版本的,我发的截图是2.0版本的,前几天刚更新到2. ...

好的,谢谢解答,我再下载个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哦,那你现在是不能退出软件吗?

退出倒是可以,就是不停的返回,最后就退出了

网友B:
新版的有了,在请教一下,那个同步数据是什么作用?还有K70的AD依然是12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版的有了,在请教一下,那个同步数据是什么作用?还有K70的AD依然是12位的 ...

你好,K70的AD是16位的。
同步数据应该是数据更新的意思。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新版的有了,在请教一下,那个同步数据是什么作用?还有K70的AD依然是12位的 ...

你说的AD12位是数据更新后查询到的吗?
如果可以请贴张图出来,我会转给IT的工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说的AD12位是数据更新后查询到的吗?
如果可以请贴张图出来,我会转给IT的工程师。 ...

照片

网友K:
非常感谢你提出的问题,我已经把你的问题转给IT了,确实cross check上面这点是不对的,官网上面显示的是正确的16位。

网友:
谢谢你的反馈,会及时更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K:
非常感谢你提出的问题,我已经把你的问题转给IT了,确实cross check上面这点是不对的,官网上面显示的是 ...

嗯,我关注过K70,知道是16位的,所以才发现这个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关注过K70,知道是16位的,所以才发现这个是错误的

好的,我们的IT会帮忙在新的更新中纠正这个问题。

网友L:
真搞不懂一个选型工具还要注册什么帐号,而且还一直显示loading...半天才登进去,简直是浪费时间!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真搞不懂一个选型工具还要注册什么帐号,而且还一直显示loading...半天才登进去,简直是浪费时间! ...

亲,你不注册也是能用的哦。
只要等更新后就行了,不需要一定登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真搞不懂一个选型工具还要注册什么帐号,而且还一直显示loading...半天才登进去,简直是浪费时间! ...

第一次更新比较慢,更新好了之后,后面使用就比较方便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亲,你不注册也是能用的哦。
只要等更新后就行了,不需要一定登陆的。

好吧,我承认我一看到登录、注册新用户就直接点注册了,没看到还有个“跳过注册”,不过进去后一会就删除了,界面太难用,字体太大显示不了几列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好吧,我承认我一看到登录、注册新用户就直接点注册了,没看到还有个“跳过注册”,不过进去后一会就删除 ...

马上有PC版的呢,那个会比较好用,快出来了。

网友M(2014-06-22):
原来K系列的都是16bit ADC。
还有汽车用的带了ECC,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原来K系列的都是16bit ADC。
还有汽车用的带了ECC,太厉害了。

一直都是好吧,看来你out啊!

网友:
期待新版本APP上线!

网友:
我赛,才看见!下载用用!

网友:
看起来挺厉害的

网友(2014-08-06):
本以为又没有ios版,没想到飞思卡尔给了个惊喜,只是能不能去掉登陆啊

网友(2014-09-05):
一个很好的参考资料,公司恐怕还是用不上。

网友:
工具很有用,收下了

网友(2014-10-10):
比较adc 只比较位数不比较速度啊。

网友:
选芯神器,还是喜欢网页版的。
我的手机屏幕太小,看着就不舒服

网友(2014-11-20):
没有PC的么?只有手机的。

网友:
现在好多芯片厂商都有类似的应用

网友(2015-08-10):
PC版有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