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空载启动频率为多少?

楼主(2014-04-04):
我用的是英土达的电机和驱动器?驱动器是8细,但什么找不找不到启动的频率点是多少?
哪位大神来道 道 ?

网友:
空载应该什么频率都能动的吧,实在不行先上个1k试试

网友A:
这个启动频率完全可以自己慢慢测试出来啊~再说,好像用步进电机这么久,没关心过这个参数啊。

网友:
这个和负载等等因素有关的。即便有参数也没多大意义,

网友:
这要看电机说明书  一般几千HZ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不过运行起来有声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启动频率完全可以自己慢慢测试出来啊~再说,好像用步进电机这么久,没关心过这个参数啊。

那运行起来有~~嗡~~~嗡~~的响声!又好像是驱动器响!我不知道正不正常~~运行起来 温度不小哦,还是空载哦,那个驱动器也是,在不转时(没有脉动时)温度也顶高的
用的是英士达的电机和驱动器!我用的电源是24V!

楼主(2014-06-23):
结论 那个电机是坏的!那个家伙给我的是坏的东西!换一个好的!一有脉冲就有可以动起来!温度也没有那么 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