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2 BLDC换相 悲剧了(已解决)

楼主(2014-04-04):
使用KE02 做BLDC驱动,使用轮询IO口方式检测霍尔信号,刚开始测试都没问题,当转速上到30000RPM时,换相来不及了。
准备改成IO中断方式检测霍尔信号,结果发现就一个IO中断口还被复用成RESET,再看datasheet,发现还好还有KBI功能,
等到测试KBI这个外设的时候才发现,不支持双边沿中断,悲了剧了。

不知freescale的FAE们有没有什么方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只能换芯片了,悲剧的是,我忙了两个月结果得从头来。更惨的是,我要在月底结束项目

网友A:
LZ先把芯片超超频吧,要不然拿示波器看看是什么地方速度跟不上。还有,高速转动时如果负载不是那么重,跳相也应该没问题,或者把代码用汇编优化优化。

网友B:
如果你最高转速不太高,换个KE02 40MHz主频的芯片轮询应该能快点。

KBI中断的确是有点不方便,只支持单边沿触发。
不过你可以在中断里改变触发沿设置。

KE02有两个KBI模块对应两个KBI中断,所以可能还是有点麻烦需要你去判断是哪个KBI引脚触发的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最高转速不太高,换个KE02 40MHz主频的芯片轮询应该能快点。

KBI中断的确是有点不方便,只支持单边 ...

因为程序里还有其他中断,电机的速度很高(30000RPM)且负载很大实时变化,所以即使换到40MHz,那么换向时仍有几率被抢断。
考虑使用FTM检测电刷位置,结果,FTM2已经被用作三相驱动,FTM0被用作双通道捕获,而FTM1只有2个通道,也用不上。
考虑用两个KBI外设,结果发现,IO不够用了。

这个芯片如果单纯用来控制电机转动还可以,无法上稍微复杂一点的任务。

网友C:
30000RPM bldc噪声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00RPM bldc噪声很大啊

这并不是最高转速的,最高的50000RPM

网友C:
这么高转速方波噪声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高转速方波噪声大不

还可以接受

网友D:
KE02不支持PORT口的中断,最好的方法看来还就是IO中断方法了,复位的功能能否采用上电复位。另外三楼提到的在中断里修改KBI的触发边沿也是一种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KE02不支持PORT口的中断,最好的方法看来还就是IO中断方法了,复位的功能能否采用上电复位。另外三楼提到的 ...

我试过,关键是我的电机需要在外部信号控制下做随机的正反向转,因为正反转是随机的,所以没办法在KBI里面改中断边沿,因为不知道下一个方向是CW方向还是CCW方向。
至于说复位采用上电复位,没问题,但是即使这样也只有1个中断可用,我需要三个

网友E:
我还想说IO口中断做 原来还没有 双边沿中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还想说IO口中断做 原来还没有 双边沿中断的

暂时就KE系列和8bit很像,用的是KBI中断。
其他Kinetis系列K\L等产品都是GPIO附带双边沿触发中断功能的。

网友F(2014-05-04):
Kinetis V系列MCU基于ARM® Cortex®-M0+和M4内核,专为BLDC、PMSM和ACIM电机控制以及数字电源转换应用而设计。
还没量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Kinetis V系列MCU基于ARM® Cortex®-M0+和M4内核,专为BLDC、PMSM和ACIM电机控制以及数字电源转换应用而设 ...

据我所知,KV有没有;量产我不知道,样片是可以申请了。demo板也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Kinetis V系列MCU基于ARM® Cortex®-M0+和M4内核,专为BLDC、PMSM和ACIM电机控制以及数字电源转换应用而设 ...

谢谢你的补充,的确KV系列的目标应用中就有提到BLDC控制。
KV系列的KV1x基准MCU是可以通过代理商购买or在线购买了。
KV3x、KV4x还未量程,处于样品阶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我所知,KV有没有;量产我不知道,样片是可以申请了。demo板也是有的。 ...

BLDC控制还是推荐你用KV系列吧
毕竟这个KV系列的目标应用的电机控制中就明确标出了BLDC

网友G:
tong同情楼主, 以前做430的时候也遇到过次类似的问题  高低温测试时候内部晶振温飘过大,影响定时器精度,准备换外部晶振,才发现G系列不支持高频晶振,只支持32768的,当时都懵了。。

网友(2014-08-25):
引用 网友G:
tong同情楼主, 以前做430的时候也遇到过次类似的问题  高低温测试时候内部晶振温飘过大,影响定时器精度, ...

用G2553时价格贵外部只能接个32768,本来挺好的芯片变得鸡肋了。

网友:
外部中断这点确实是KE系列的弱项。

网友:
KE02 做BLDC驱动

网友H:
唉,碰上了跟你一样的事。。。白弄了那么久的MKE02了,现在要换了,换ST...

楼主:
引用 网友H:
唉,碰上了跟你一样的事。。。白弄了那么久的MKE02了,现在要换了,换ST...

,我没换,将就能用,下一步只能用KV系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换,将就能用,下一步只能用KV系列

唉,我也想换MKV的,但是老板嫌这款太新了保不齐又有其他问题。。。。而且现在官网没有开放样品申请,伤。。。。。

网友I:
KE02 不知道有没有定时器边沿捕获,以前用飞思卡尔的DSC时是用定时器双边沿捕获中断来换相的。

网友J:
建议把检查换相的那端程序放在pwm中断当中,轮询时间太长了,pwm中断是us级的,我们自己用的是64us。

楼主:
引用 网友I:
KE02 不知道有没有定时器边沿捕获,以前用飞思卡尔的DSC时是用定时器双边沿捕获中断来换相的。 ...

还有其他两个两通道的定时器,全用来干这个了,资源就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把检查换相的那端程序放在pwm中断当中,轮询时间太长了,pwm中断是us级的,我们自己用的是64us。 ...

目前我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
看完整个帖子,整个完整的东东不易啊
还要遇到这样的状况
等待KV系列吧

网友:
没有用过飞思卡尔的MCU,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唉,楼主还是换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先把芯片超超频吧,要不然拿示波器看看是什么地方速度跟不上。还有,高速转动时如果负载不是那么重,跳相 ...

单片机超频,呵呵  可靠不?

网友:
KBI做输入中断检测。

网友:
在外面做个触发器,任何跳变都触发成想要的跳变,这样如何

网友:
不会吧,这么不小心。。。。。

网友:
这个要了解一下情况,我的板子以后也许会有这个出现。

网友K(2014-10-10):
想请教下,你后来是不是用stm32了,有没有碰到高转速的时候丢向的问题,表象可能就是空载电流就会严重超标。你的换向动作可以控制在多长以内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K:
想请教下,你后来是不是用stm32了,有没有碰到高转速的时候丢向的问题,表象可能就是空载电流就会严重超标 ...

你的转速多高?我没有遇到丢相的问题,目前我的转速用到30000RPM

网友K:
我已经优化了换向程序,还是有空载电流过大的问题,转速超过2600转就出现异常,现在怀疑H桥电路有问题,问题可能出在驱动芯片的自举电路部分,把原先自举的100欧电阻短路掉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已经优化了换向程序,还是有空载电流过大的问题,转速超过2600转就出现异常,现在怀疑H桥电路有问题,问 ...

芯片支持到20000RPM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其他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