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0如何配置存储区,使用外部FLASH空间(已解决)

楼主(2014-04-04):
各位大侠:
K70如何配置存储区,使用外部FLASH空间?
编译报错: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224710 bytes in <[0x00000000-0x00100000]> (total uncommitted
  数据没有保存到外部FLASH

网友A:
楼主你好
如果你用的是IAR编译环境,可以看一下icf文件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如果你用的是IAR编译环境,可以看一下icf文件的配置。

外部FLASH用的nfc的接口,配置那个没有用的吧?
icf只能配置内部32bit地址空间的内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部FLASH用的nfc的接口,配置那个没有用的吧?
icf只能配置内部32bit地址空间的内容吧? ...

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Kinetis 120MHz例程包KINETIS_120MHZ_SC中有nfc工程,请问你用的哪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Kinetis 120MHz例程包KINETIS_120MHZ_SC中有nfc工程,请问你用的哪一个呢?、 ...

现在就是跑的NFC,修改FLASH相关参数后,可以读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Kinetis 120MHz例程包KINETIS_120MHZ_SC中有nfc工程,请问你用的哪一个呢?、 ...

我本来的想法是从NandFlash启动,现在只是将NandFlash做为一个存储区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跑的NFC,修改FLASH相关参数后,可以读写了。

恭喜楼主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