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安装mqx后,keeil中无mqx组件(已解决)

楼主(2014-04-04):
重新安装mqx后,keeil中无mqx组件,如何来做?

楼主:
需要重新安装keil?

网友:
楼主安装MQX 哪个版本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A:
MQX安装目录下,Freescale_MQX_4_1\tools\keil_extensions\uVision4,里面有一个MDK_MQXViewer_AddOn文件,安装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QX安装目录下,Freescale_MQX_4_1\tools\keil_extensions\uVision4,里面有一个MDK_MQXViewer_AddOn文件, ...

谢谢 搞定了 不是这个愿意,我重启后,不知道怎么就好了

网友:
恭喜楼主问题的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