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东西是电感还是变压器?

楼主(2014-04-04):
这是公司产品中使用到的一个电源方案,我查过LM5116,这是一个BUCK型的开关电源控制器。
不过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BUCK方案中的电感为何换成了变压器?
问过硬件老大后,他说这个东西不是变压器,就是电感。我追问的时候,他有事情在忙,我只好作罢。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变压器?
PS:(我还是实习生,想多学习些东西)

修改理由,打错字。

楼主:
注:输入电压POWER = 82V

楼主:
注:输入电压POWER+ 为72V

网友A:
是变压器,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B:
很明显是变压器啊,要么是你们老大看错了,要么是他敷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变压器,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也是这样觉得。这样是不是说BUCK结构也可以做带隔离的稳压源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是变压器啊,要么是你们老大看错了,要么是他敷衍你

感觉他不会看错,这个东西就是他设计的,已经量产很长时间了。
至于敷衍......

网友:
都标同相端了

网友:
耦合电感,主要是作为buck储能电感,顺便分出两路辅助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觉得。这样是不是说BUCK结构也可以做带隔离的稳压源啦  ...

这个,我还真不是很了解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觉得。这样是不是说BUCK结构也可以做带隔离的稳压源啦  ...

副绕组的输出电压会随主输出的负载而变化,只能用于特定环境。

严格来讲两个副绕组的输出电压是正比于输入输出压差,负载很轻时不会随主输出的负载变化而明显变化,但如果副输出负载较重而主输出负载很轻时,由于占空比很小,副输出有可能得不到足够的能量补充而产生较大纹波,电压有效值下降,所以一般还要跟个线性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副绕组的输出电压会随主输出的负载而变化,只能用于特定环境。

大神我爱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副绕组的输出电压会随主输出的负载而变化,只能用于特定环境。

严格来讲两个副绕组的输出电压是正比于输 ...

谢咕大师,我才想起有个东西叫耦合电感

网友:
算是变压器
TI把这种拓扑叫做fly-buck,也就是fly-back和buck的合体. LM5116就是支持这种拓扑的,TI有相应的应用笔记。可以google一下fly-buck

网友:
这个是啥子

网友D:
我家那台老彩电也是这种结构,分立元件单管buck出70V给行扫描供电,另外从电感上面耦合出来24V给场扫描供电,还有伴音供电

网友:
其实变压器和电感的原理是一样的,这个东西转换能量的方式用的是电感,而不是变压器原理。计算的时候会带入电感参数,而不是线圈比值,所以叫做电感没有错。不过通俗的叫法叫做高频变压器,反激变换器等等。

网友:
多绕组电感,原边做Buck,副边反激(芯片供电,和另外一个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那台老彩电也是这种结构,分立元件单管buck出70V给行扫描供电,另外从电感上面耦合出来24V给场扫描供电 ...

果然是老师傅的设计啊。嘿嘿!

网友:
这是经典的同步BUCK。因为你输入电压偏高。不适合直接给BUCK芯片供电。所以用一个类似fly-back的辅助绕组。

网友:
buck可带绕组正激输出。

网友(2014-11-13):
闹胡涂了,,电感变压器都分不清了。。。

网友:
明显是变压器啊。

网友:
很明显,变压器呀。

网友:
电压源技术,变压器。

网友:
这个电源方案有什么特色,用384x做不是挺好吗?

网友:
变压器吧

网友:
这个还真不能完全理解为变压器;L1是起电感储能的作用的,但它的结构跟变压器一样,所以平时也叫变压器。

网友:
耦合电感???

网友:
变压器应该是

网友:
耦合作用,你可以认是变压器。

网友:
耦合电感,储能作用。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是变压器啊,要么是你们老大看错了,要么是他敷衍你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副绕组的输出电压会随主输出的负载而变化,只能用于特定环境。

严格来讲两个副绕组的输出电压是正比于输 ...

顶顶,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E:
    这个L1 主要功能还是起储能转换作用。只是在正向充磁(di/dt > 0)阶段,L1 线圈通过磁偶只把一部分能量传输给次级绕组(给次级电容和负载供电),主要还是给主回路的电容和负载提供电流,并且进行自充磁储能;而在正向去磁(di/dt < 0)放电阶段,L1 线圈不对次级绕组输送能量,只给主回路的电容和负载提供电流。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L1 线圈只在正向充磁阶段按变压器方式工作,而在正向去磁放电阶段完全作为储能转换电感使用。因此,L1 线圈基本功能是作为储能转换电感发挥的,这与全时段工作于耦合状态的变压器在参数设计上还是有较大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L1 主要功能还是起储能转换作用。只是在正向充磁(di/dt > 0)阶段,L1 线圈通过磁偶只把一部分能 ...

我的理解是,正半周是用作耦合变压器,负半周用来释放能量给后级没有隔离的部分(相当于一个buck结构中的储能电感)。

网友:
是变压器

网友:
关注一下,等会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正半周是用作耦合变压器,负半周用来释放能量给后级没有隔离的部分(相当于一个buck结构中的 ...

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但耦合变压器一般是不作能量存储的,尽可能将能量全部传输给次级负载边。
所以,这个电感虽然在正半周作耦合变压器功能(仅占一小部分),但同时要存储能量(占大部分),要不负半周怎么会有能量来释放给后级呢?
我上次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电感主要按能量存储电感来设计,兼顾变压器功能,因此总体上还是称其为电感较为合适。

网友:
长知识了,学习学习

网友:
开关电源上这种东西很多吧! 耦合电感!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用法,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