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10多年电脑发现还是个电脑盲。关于内存有图求真相。

楼主(2014-04-04):
显存用掉了我1G内存?咋这么狠?

楼主:
这个分是高还是低啊,击败22%,感觉很悲伤啊。

网友A:
集成显卡,共享内存!

网友:
老板,你这个电脑五年前的了,够本了,可以换个新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显卡,共享内存!

我知道是共享内存,以前都是以M为单位,尼玛现在都成G级别了么?

网友B:
虽然有4GB内存,但装的32bit系统只能使用3.29GB内存....

网友:
呃 32bit的XP 内存最大只支持3GB……楼主你想多了

网友:
貌似XP用不到3G以上内存。32位windows系统理论上可用内存容量只有3.1G左右,如果你的内存是4G,将会有1G左右的内存浪费掉.

网友:
32位系统+显存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有4GB内存,但装的32bit系统只能使用3.29GB内存....

恩,我觉得你这个说法靠谱。

网友C:
64位才能使用4G内存,32位的系统只能用是这样的。

网友:
估计是系统最大支持3个g,

网友:
电脑配置 呵呵

网友:
xp 只认3G多的内存

网友:
32位操作系统只能认到3G

网友D:
用WIN7吧,就能用足4G内存了。或者装个ramdisk,开启PAE,将没识别的1G做成虚拟硬盘,放临时文件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WIN7吧,就能用足4G内存了。或者装个ramdisk,开启PAE,将没识别的1G做成虚拟硬盘,放临时文件挺不错。。 ...

还不如搞成WIN7算了,只是担心电工很多软件不好用。。。。。。

楼主:
没啥差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不如搞成WIN7算了,只是担心电工很多软件不好用。。。。。。

你担心个蛋,全部兼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64位才能使用4G内存,32位的系统只能用是这样的。

这个和32位,64位直接关系不大, 不信你装个32位的server系统试试, 再大点的内存都可用

网友:
额……受教咯,之前以为内存大了就好,直接弄了俩2G的内存插上,听大大们这么说,竟然有1G一直闲着

网友:
32bit操作系统不行,换64bit才能识别4g内存。

网友F:
我的4G识别得到3.48

网友G:
64位WIN7的IE11如何启用32位的兼容模式啊,SB阿里旺旺,密码安全插件不支持64位系统,支付宝上的原话:“如遇到IE浏览器安装支付宝安全控件反复安装不上的情况,是因为支付宝安全控件不支持任何64位浏览器。解决方法:换32位浏览器即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64位WIN7的IE11如何启用32位的兼容模式啊,SB阿里旺旺,密码安全插件不支持64位系统,支付宝上的原话:“如 ...

目前WIN8.1 ,64位系统,默认的IE11浏览器,使用支付宝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4G识别得到3.48

这哥们,你的情况屌爆了啊,你电脑应该是独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目前WIN8.1 ,64位系统,默认的IE11浏览器,使用支付宝没有任何问题。

支付我也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之前我关闭了无线支付,近期想开通一下,结果这个密码控件不管怎么样都安装不下来

网友:
来看热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和32位,64位直接关系不大, 不信你装个32位的server系统试试, 再大点的内存都可用 ...

服务器是分布式的,不会同时用那么内存。
跟你PC的机制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哥们,你的情况屌爆了啊,你电脑应该是独显吧?

好像显卡是fx2700m好像显卡不共享内存的

网友:
64位和32位差别还是挺大的,我的笔记本用32位系统的时候只能用2.3G内存用64位的时候可以用3G多

网友:
32位win系统打开pae,然后用awe系列函数就可以访问系统未用到的那部分内存了

网友:
XP用4G内存好像是有点浪费

网友I:
4G内存在32Bit系统上能用到多少内存看系统配置状况。

PCIe的操作需要一定的内存地址空间映射,这个会吃掉很大一块可用内存。一般来说,独立显卡内存数量;集成显卡共享内存设置,是最大头的,另外和BIOS的设置/BIOS本身也有关。少的话系统只能用到3G,多的话能到3.5-3.75G。

开了PAE,使用PAE的专门接口,无法直接访问的内存是可以被映射访问的。只不过一般软件不支持而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4G内存在32Bit系统上能用到多少内存看系统配置状况。

PCIe的操作需要一定的内存地址空间映射,这个会吃掉 ...

在这上面运行个虚拟机的话,能不能把那“”消失的“”1G用起来?

网友:
32位地址*32数据/8不可能小于4GB的吧,应该是系统故意限制的,不是地址总线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