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路时钟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4-04-04):
问题:
模块中需要转换 两路时钟信号,我直接用一个信号来控制两个时钟的切换,需要使用两个ALTCLKCTRL宏模块

实验一Blok图如下:

进行全局编译的时候总是报错:
Error (176359): Can't assign node "PLL:inst|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_altpll:auto_generated|wire_pll1_clk[1] (driving Clock control block clkctrl:inst1|clkctrl_altclkctrl_0fi:clkctrl_altclkctrl_0fi_component|clkctrl1)" to any location
        Error (176360): Can't assign node "PLL:inst|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_altpll:auto_generated|wire_pll1_clk[1] (driving Clock control block clkctrl:inst1|clkctrl_altclkctrl_0fi:clkctrl_altclkctrl_0fi_component|clkctrl1)" to location PLL_1
                Error (176360): Can't assign node "PLL:inst|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_altpll:auto_generated|wire_pll1_clk[1] (driving Clock control block clkctrl:inst1|clkctrl_altclkctrl_0fi:clkctrl_altclkctrl_0fi_component|clkctrl1)" to location counter C0 of PLL_1
                        Error (171082): Can't place node "clkctrl:inst1|clkctrl_altclkctrl_0fi:clkctrl_altclkctrl_0fi_component|clkctrl1" in location or region  "CLKCTRL_G3" -- location is not compatible with current location of CLKCTRL_G1 for the node -- location added due to User Global Signal Promotion
                        Error (171082): Can't place node "clkctrl:inst1|clkctrl_altclkctrl_0fi:clkctrl_altclkctrl_0fi_component|clkctrl1" in location or region  "CLKCTRL_G0" -- location is not compatible with current location of CLKCTRL_G1 for the node -- location added due to User Global Signal Promotion
                        Error (176363): Can't use clock type External Clock Output at location CLKCTRL_PLL1E0 for clock control block or source node clkctrl:inst1|clkctrl_altclkctrl_0fi:clkctrl_altclkctrl_0fi_component|clkctrl1 with clock type Global Clock -- clock types do not match

但是如果是只使用一个ALTCLKCTRL宏模块时:
实验二block 图:

则编译可以通过。

请问这是为什么? 难道不能同时使用两个ALTCLKCTRL宏模块吗?

网友A:
PLL的输出应该不是说想接哪个ALTCLKCTRL就接哪个
ALTCLKCTRL应该有硬连线,找手册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L的输出应该不是说想接哪个ALTCLKCTRL就接哪个
ALTCLKCTRL应该有硬连线,找手册看看就知道了 ...

硬连线?

网友B:
多路选择器没必要用ip,直接写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路选择器没必要用ip,直接写一个啊

问题是 要将被选择的两路时钟信号 选择后  作为全局时钟~~~~自己写会有毛刺~~~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 要将被选择的两路时钟信号 选择后  作为全局时钟~~~~自己写会有毛刺~~~ ...

使用组合逻辑二选一切换时钟,毛刺也就存在切换瞬间,切换动作完成后就没有毛刺的
切换完成后也可以让它走上全局时钟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