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四轴飞行器PDF原理图怎么做成PCB?

楼主(2014-04-04):
如题 ,

网友:
这个很难,好比在路上抓了把砂子就想做成cpu 那样

网友:
这个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LZ还是从基本的开始学吧,没有一蹴而就的

网友:
少年,你想多了,按着PDF自己画吧

网友:
楼猪任重道远

网友:
额,照图画不久完事了!!!!!!!!!!!!!!!

网友:
路漫漫,修远兮吧……

网友:
花钱,价格出的足够高,自然有人给你把PDF变成PCB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这个事我可以做,pdf-原理图-pcb

网友:
lz是想找软件做这个事,不是找人做

网友:
哈哈,呆萌的问题

网友:
先看怎么画PCB吧

网友:
有两款我软件可以完成这个工作,一个是Protel ,另一个是AD,后者是比较常用的,如何使用的话还需要你将自己学习一下

网友:
学学Altium  挺简单的  四轴的硬件 开源的挺多的 搞好软件才是重点  要是你想复制PCB的话  抄板的有很多做的

网友:
这个需要个pdf--sch---pcb转换器,自己拿烙铁焊一个吧少年

网友:
同求这样的方法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需要用软件,先把PDF里的原理图画好,每个器件选好封装,再生成PCB文件,布线

网友(2014-05-28):
这个之后照着这个画原理图 之后自己pCB布局

网友:
  原理图 就是  328 +6050  ,+ 4个sot23的 mos

毫无难度可言。  建议lz先学习 mwc的 软件。 硬件做出来,没什么大不了

网友:
外包给别人帮画,然后再外包给别生产,再然后外包给别人调试,最后免费送别人玩,这个方案应该是你满意的了。

网友(2014-10-05):
楼主图上的PCB是开源打样的,也许别人只上传了原理图,没上传PCB文件让你误认为是PDF转PCB了,相信6个月过去了,楼主也已经能够自己设计PCB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