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编程错误

楼主(2014-04-04):
IAR 请教,有没有人遇到下面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Please show the error and warnings which in your debug log window . And then, we can know if we  have an idea or n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ease show the error and warnings which in your debug log window . And then, we can know if we  hav ...

Sorry,I ignored as .
So, there  is my  download process .
Hope for your help !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rry,I ignored as .
So, there  is my  download process .
Hope for your help !

1. Please ensure the device you selected is correctly.
2. Checking the linker item in project option.
tip:

        The file name is xxx.icf indicates the RAM Size , ROM Size and so on. You can edit it with your device parameter.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Please ensure the device you selected is correctly.
2. Checking the linker item in project opti ...

Thanks to you advice ,I have  solved the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