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移动电源负载识别问题

楼主(2014-04-05):
哪位高手能帮我解答下,图中在usb3有手机插入后,红色标出的输出1输出时低电平.

网友A:
这是移动电源中的唤醒电路,插入USB后,下面的三极管导通,拉低输出1

网友B:
负极关断确实是用这种方式检测,插入USB后三极管导通,低电平或下降沿唤醒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移动电源中的唤醒电路,插入USB后,下面的三极管导通,拉低输出1

大侠能帮着分析下吗?我分析不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极关断确实是用这种方式检测,插入USB后三极管导通,低电平或下降沿唤醒单片机 ...

大侠能帮我分析下,负载的usb插入后为什么会三极管导通。谢谢了。

网友B:
无负载的情况下,USB+与USB-断开,电压为0,插入负载后,USB+与USB-通过负载连通,负载的直流阻抗远小于USB-与地之间的MOS,所以USB-与地之间的电压接近锂电池的电压,三极管通过这个电压来导通,用于检测负载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负载的情况下,USB+与USB-断开,电压为0,插入负载后,USB+与USB-通过负载连通,负载的直流阻抗远小于U ...

十分感谢,我明白!我陷入了一个误区,我一直是把MOS管按导通分析的,迷糊了。再次感谢了。

网友:
这个输出1是要MCU内部上拉的!

网友(2014-09-22):
好复杂的电路,用一个电阻就搞定的事。

网友:
补充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