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线型稳压器接电容不稳定的原因

楼主(2014-04-05):
我仿真类似7805之类的NPN稳压器,发现输出电容对稳定性有影响,理论上说影响应该不大,但是仿真结果却不同,下面是仿真图:

仿真过程发现改变负载的大小,会对稳定性有影响,下面是50欧负载和500欧负载的增益图:

看出负载与输出电容形成的极点显现出来了,但是理论上射随的输出阻抗很小,应该不存在这个极点不知道什么原因?

下面是书中给的典型图,也没有这个极点:

楼主:
下面仿真了LDO的图,大家能从中看出为何对LDO有ESR的要求了,下面是仿真图:

下面是没有加入ESR的情况,看出移相早已大于180度了:

下面加入0.5的ESR,看出fc的时候裕度很好了,但是注意fc之前,会发生条件稳定,应该尽量避免:

当然还有其他的补偿方法,这就是有些LDO不需要对输出电容的要求(实际也是要求的,只不过厂家一般告诉你可以使用陶瓷电容),下面的一副图是对输出可调的一种补偿:

不过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幅图是错误的,如果是跨导运放公式是对的,但是sch不对,因为跨导运放不是这样补偿的。如果是普通运放,那么公式又不对。。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在误差运放上做手脚,不过对于集成稳压器,我们一般看不见他的引脚,所以就不说了。。

楼主:
对于ESR的大小,有的手册是有一个范围的,原因是太大,带宽太大,管子寄生参数形成的高频极点会起作用。。

对于我一楼的问题,把三极管换成理想的了,所以看不到。。

对于ESR太小,会与高频极点作用,结果没啥用了。。结合陶瓷电容的压电效应和铝电解的温度特性,所以选择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对于一楼的问题,我感觉是不是需要Q6的基极对地需要加个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ESR的大小,有的手册是有一个范围的,原因是太大,带宽太大,管子寄生参数形成的高频极点会起作用。。

没看明白怎么选电容

网友B:
极点是Q7引起的,这里电平转换应该用共基。

网友B:
还有你输出并不是射随,复合管极性是由Q8决定的,等效于PNP输出级,是共射的。

网友:
标记 一下,慢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点是Q7引起的,这里电平转换应该用共基。

电平转换是Q8,那是共基,而且那个极点随负载变化,并不是固定的,Q7怎么会引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输出并不是射随,复合管极性是由Q8决定的,等效于PNP输出级,是共射的。 ...

最终输出不是射随么?PNP输出级后面不又有两个射随么,最终整个那一坨是个共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怎么选电容

看手册,手册上有值的要求。。还可以做瞬态测试,看振铃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输出并不是射随,复合管极性是由Q8决定的,等效于PNP输出级,是共射的。 ...

您说那个应该是与功率器件及驱动有关的极点,即功率极点:

这里面说的P2就是一楼的最后一图中的P2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平转换是Q8,那是共基,而且那个极点随负载变化,并不是固定的,Q7怎么会引起呢? ...

Q8发射极接正电源,交流等效为接地,明显是共射,怎么说是共基?
Q5 Q6叫达灵顿对管你应该已经知道了,把Q5 Q6看成一个NPN,再和Q8合起来叫西克对管,也叫互补达灵顿对管,所以Q5 Q6 Q8一整坨是一个超高放大倍数的PNP接成共射,前面还要再来一级Q7共射,开环增益不亚于一个运放了,想稳定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Q8发射极接正电源,交流等效为接地,明显是共射,怎么说是共基?
Q5 Q6叫达灵顿对管你应该已经知道了,把 ...

我看错了,小信号是从B输出,E接地,是共射。

Q5,Q6,Q8虽然极性由PNP决定,但是最终输出级是个射随啊---即交流小信号等效C接地,B输入小信号。。这里不起阻抗变换作用了??

虽然管子多增益大,1/B很小--引起的振荡也是由于高频极点引起的振荡,我现在的仿真图除了运放本身的低频极点还有一个低频极点,难道如您所说Q5,Q6,Q8PNP,表现的特性跟LDO一样了?但是书中给的图也是这样的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Q8发射极接正电源,交流等效为接地,明显是共射,怎么说是共基?
Q5 Q6叫达灵顿对管你应该已经知道了,把 ...

哈哈,我把那两路反相三极管去掉了,现在是最简单的射随了,但是从增益的曲线看出还受输出负载的影响,下面是sch:

50和500欧负载:

看出形成的极点成倍数关系的,大约在十倍频中间靠左面一点。。。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点是Q7引起的,这里电平转换应该用共基。

大师说这里用共基,我想不到此处用共基,电路应该怎么画(基极接地,小信号从射极输入)。。

网友C:
想学习这方面的DD,但不知道什么书上会讲这些,容性负载稳定,零点,极点……,望LZ明示

网友:
负载在反馈环中,肯定会受负载影响。
Npn稳压器极点产生在输出端,在输出就容易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学习这方面的DD,但不知道什么书上会讲这些,容性负载稳定,零点,极点……,望LZ明示 ...

TI有个一系列文档就是讲这个的。。还有自动控制原理方面的书。。

网友D:
看过ns的pdf,7805类的传统稳压器内部是主极点补偿(输出电阻小,极点频率高,适合主极点补偿),单位增益稳定,负载电容不用太在意;ldo需要零点补偿,对负载电容的esr有要求,按照datasheet来吧,准ldo介于二者之间,负载电容相对宽松,但是也要补偿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TI有个一系列文档就是讲这个的。。还有自动控制原理方面的书。。

TI的文档我认为是有错误的,TI文档中描述的NPN稳压器:

实际上LM78xx手册中的内部电路是这样的(我加了标注):

对比TI的图和LM78xx的图,LM78xx达灵顿输出前那个PNP是电流镜的一部分,作为下面共射放大的集电极负载,而不是从基极输入信号的共射放大。
从上图可以看到,LM78xx是标准的 差分误差放大器 -> 电流源负载的共射放大器 -> 射随扩流输出 结构,其中差分放大器一般只有20dB左右的增益,而后面的共射放大的增益至少60dB,因此用开环增益超过100dB并且内部已经做了主极点补偿的运放来模拟差分放大级,然后再插入一个共射放大,显然并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

网友:
向gzhuli严谨态度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过ns的pdf,7805类的传统稳压器内部是主极点补偿(输出电阻小,极点频率高,适合主极点补偿),单位增益 ...

对啊,对于我楼上的图,很多人都用过,但是改变负载时,有个极点在一直变化。。

输出的等效图,因为Ri很小,所以负载可以忽略,这个极点应该值很高的。但是仿真却不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的文档我认为是有错误的,TI文档中描述的NPN稳压器:

那我改成这样了,实际还受负载阻值的影响:

而且15楼那种最简图,居然也受负载影响,真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改成这样了,实际还受负载阻值的影响:

肯定是受负载影响的。
我觉得你对线性稳压器的认识有误区。NPN稳压器只是“不需要输出电容来稳定”,并非“任意输出电容都能稳定”,而PNP稳压器则是“需要带一定ESR的输出电容提供环路稳定性”。
也就是说,NPN稳压器其实不应该带输出电容,在一定的输出电容和负载组合条件下是有可能不稳定的,你去看看7805手册,建议的输出电容都是0.1uF,没有10uF 100uF的。
而PNP稳压器在没有输出电容或输出电容ESR不合适的情况下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同时在一定的输出电容和负载组合条件下依然有可能不稳定,因此输出电容是需要根据负载来计算的。
我做过测试,78L05输出接22~47uF铝电解,10mA左右轻载,上电就会起振。7805因为Ro较小,没78L05那么容易起振,不过特定条件下还是有可能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