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NIOS增加输入时钟频率会导致system ID连不上的错误?

楼主(2014-04-05):
50Mhz(80Mhz也可以,90Mhz就不稳定了)输入NIOS没有问题,但100Mhz就说错误了,连不上了。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么。希望100Mhz行用啊。

楼主:
NIOS的工作时钟到底是看哪一个呢? (我想用来吃到100Mhz的上升沿信号)
是看外部给它的,还是qsy设置里头的?

楼主:
哎。。我输入时钟是50Mhz,qsys内部的改成140Mhz。。吃不到100Mhz的信号哎。。 揪心。真不知道那个qsys内部的时钟到底是干嘛的。!
有没有办法让nios输入时钟100Mhz的情况下,system ID还能找到的?
是不是我应该添加SDC文件约束时序这样的?
Critical Warning (332012):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file not found: 'sdramhaha.sdc'. A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is required by the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to get proper timing constraints. Without it, the Compiler will not properly optimize the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