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十六进制无显示 不知道串口设置对不对

楼主(2014-04-05):
想达到的功能,界面设置串口号,波特率。
发送数据已正常,接收数据编辑框无反应,
请教,谢谢。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RCCS.h"
#include "RCCSDlg.h"

#ifdef _DEBUG
#define new DEBUG_NEW
#undef THIS_FILE
static char THIS_FILE[] = __FILE__;
#endif

/////////////////////////////////////////////////////////////////////////////
// CAboutDlg dialog used for App About

class CAboutDlg : public CDialog
{
public:
        CAboutDlg();

// Dialog Data
        //{{AFX_DATA(CAboutDlg)
        enum { IDD = IDD_ABOUTBOX };
        //}}AFX_DATA

        // ClassWizard generated virtual function overrides
        //{{AFX_VIRTUAL(CAboutDlg)
        protected:
        virtual void DoDataExchange(CDataExchange* pDX);    // DDX/DDV support
        //}}AFX_VIRTUAL

// Implementation
protected:
        //{{AFX_MSG(CAboutDlg)
        //}}AFX_MSG
        DECLARE_MESSAGE_MAP()
};

CAboutDlg::CAboutDlg() : CDialog(CAboutDlg::IDD)
{
        //{{AFX_DATA_INIT(CAboutDlg)
        //}}AFX_DATA_INIT
}

void CAboutDlg::DoDataExchange(CDataExchange* pDX)
{
        CDialog::DoDataExchange(pDX);
        //{{AFX_DATA_MAP(CAboutDlg)
        //}}AFX_DATA_MAP
}

BEGIN_MESSAGE_MAP(CAboutDlg, CDialog)
        //{{AFX_MSG_MAP(CAboutDlg)
                // No message handlers
        //}}AFX_MSG_MAP
END_MESSAGE_MAP()

/////////////////////////////////////////////////////////////////////////////
// CRCCSDlg dialog

CRCCSDlg::CRCCSDlg(CWnd* pParent /*=NULL*/)
        : CDialog(CRCCSDlg::IDD, pParent)
{
        //{{AFX_DATA_INIT(CRCCSDlg)
        m_count = _T("");
        m_recdata = _T("");
        m_senddata = _T("");
        //}}AFX_DATA_INIT
        // Note that LoadIcon does not require a subsequent DestroyIcon in Win32
        m_hIcon = AfxGetApp()->LoadIcon(IDR_MAINFRAME);
}

void CRCCSDlg::DoDataExchange(CDataExchange* pDX)
{
        CDialog::DoDataExchange(pDX);
        //{{AFX_DATA_MAP(CRCCSDlg)
        DDX_Control(pDX, IDC_OPENSEND, m_opensend);
        DDX_Control(pDX, IDC_COMSPEED, m_speed);
        DDX_Control(pDX, IDC_COMSELECT, m_com);
        DDX_Control(pDX, IDC_CLRSEND, m_clrsend);
        DDX_Control(pDX, IDC_CLRREC, m_clrrec);
        DDX_Text(pDX, IDC_COUNT, m_count);
        DDX_Control(pDX, IDC_MSCOMM1, m_Comm);
        DDX_Text(pDX, IDC_RECDATA, m_recdata);
        DDX_Text(pDX, IDC_SENDDATA, m_senddata);
        //}}AFX_DATA_MAP
}

BEGIN_MESSAGE_MAP(CRCCSDlg, CDialog)
        //{{AFX_MSG_MAP(CRCCSDlg)
        ON_WM_SYSCOMMAND()
        ON_WM_PAINT()
        ON_WM_QUERYDRAGICON()
        ON_CBN_SELENDOK(IDC_COMSELECT, OnComselect)
        ON_CBN_SELENDOK(IDC_COMSPEED, OnComspeed)
        ON_BN_CLICKED(IDC_CLRREC, OnClrrec)
        ON_BN_CLICKED(IDC_CLRSEND, OnClrsend)
        ON_BN_CLICKED(IDC_OPENSEND, OnOpensend)
        //}}AFX_MSG_MAP
END_MESSAGE_MAP()

/////////////////////////////////////////////////////////////////////////////
// CRCCSDlg message handlers

BOOL CRCCSDlg::OnInitDialog()
{
        CDialog::OnInitDialog();

        // Add "About..." menu item to system menu.

        // IDM_ABOUTBOX must be in the system command range.
        ASSERT((IDM_ABOUTBOX & 0xFFF0) == IDM_ABOUTBOX);
        ASSERT(IDM_ABOUTBOX < 0xF000);

        CMenu* pSysMenu = GetSystemMenu(FALSE);
        if (pSysMenu != NULL)
        {
                CString strAboutMenu;
                strAboutMenu.LoadString(IDS_ABOUTBOX);
                if (!strAboutMenu.IsEmpty())
                {
                        pSysMenu->AppendMenu(MF_SEPARATOR);
                        pSysMenu->AppendMenu(MF_STRING, IDM_ABOUTBOX, strAboutMenu);
                }
        }

        // Set the icon for this dialog.  The framework does this automatically
        //  when the application's main window is not a dialog
        SetIcon(m_hIcon, TRUE);                        // Set big icon
        SetIcon(m_hIcon, FALSE);                // Set small icon
        // TODO: Add extra initialization here
    m_com.SetCurSel(2);
        m_speed.SetCurSel(7);
    m_Comm.SetInputMode(1); //输入方式为二进制方式
        m_Comm.SetInBufferSize(1024); //设置输入缓冲区大小
        m_Comm.SetOutBufferSize(1024); //设置输出缓冲区大小,波特率4800无校验,8个数据位,2个停止位
        //m_Comm.SetSettings("115200,n,8,1");
        m_Comm.SetRThreshold(1); //参数1表示每当串口接收缓冲区中有多于或等于1个字符时将引发一个接收数据的OnComm事件
    m_Comm.SetSThreshold(1);//参数1表示当传输缓冲区完全空时将引发一个接收数据的OnComm事件
        m_Comm.SetInputLen(0);  //设置当前接收区数据长度为0
        m_Comm.GetInput();    //先预读缓冲区以清除残留数据
    if(!m_Comm.GetPortOpen())//判断串口的状态,如果是关闭状态,则打开
    m_Comm.SetPortOpen(TRUE);//打开串口
    return TRUE;  // return TRUE  unless you set the focus to a control
}

void CRCCSDlg::OnSysCommand(UINT nID, LPARAM lParam)
{
        if ((nID & 0xFFF0) == IDM_ABOUTBOX)
        {
                CAboutDlg dlgAbout;
                dlgAbout.DoModal();
        }
        else
        {
                CDialog::OnSysCommand(nID, lParam);
        }
}

// If you add a minimize button to your dialog, you will need the code below
//  to draw the icon.  For MFC applications using the document/view model,
//  this is automatically done for you by the framework.

void CRCCSDlg::OnPaint()
{
        if (IsIconic())
        {
                CPaintDC dc(this); // device context for painting

                SendMessage(WM_ICONERASEBKGND, (WPARAM) dc.GetSafeHdc(), 0);

                // Center icon in client rectangle
                int cxIcon = GetSystemMetrics(SM_CXICON);
                int cyIcon = GetSystemMetrics(SM_CYICON);
                CRect rect;
                GetClientRect(&rect);
                int x = (rect.Width() - cxIcon + 1) / 2;
                int y = (rect.Height() - cyIcon + 1) / 2;

                // Draw the icon
                dc.DrawIcon(x, y, m_hIcon);
        }
        else
        {
                CDialog::OnPaint();
        }
}

// The system calls this to obtain the cursor to display while the user drags
//  the minimized window.
HCURSOR CRCCSDlg::OnQueryDragIcon()
{
        return (HCURSOR) m_hIcon;
}

BEGIN_EVENTSINK_MAP(CRCCSDlg, CDialog)
    //{{AFX_EVENTSINK_MAP(CRCCSDlg)
        ON_EVENT(CRCCSDlg, IDC_MSCOMM1, 1 /* OnComm */, OnComm, VTS_NONE)
        //}}AFX_EVENTSINK_MAP
END_EVENTSINK_MAP()
char HexChar(char c)//检测一个字符是不是十六进制字符,若是返回相应的值,否则返回0x10;
{        if((c>='0')&&(c<='9'))
        return c-0x30;
        else if((c>='A')&&(c<='F'))
        return c-'A'+10;
        else if((c>='a')&&(c<='f'))
        return c-'a'+10;
        else return 0x10;
}
int Str2Hex(CString str,CByteArray &data)
{//将一个字符串作为十六进制串转化为一个字节数组,字节间可用空格分隔,返回转换后的字节数组长度,同时字节数
    int t,t1;
        int rlen=0,len=str.GetLength();
        data.SetSize(len/2);
        for(int i=0;i<len;)
        {char l,h=str;
        if(h==' ')
        {i++;
        continue;
        }
        i++;
        if(i>=len)break;
        l=str;
        t=HexChar(h);
        t1=HexChar(l);
        if((t==16)||(t1==16))
        break;
        else t=t*16+t1;
        i++;
        data[rlen]=(char)t;
        rlen++;
        }
        data.SetSize(rlen);
        return rlen;
}
void CRCCSDlg::OnComm()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VARIANT m_input1;
COleSafeArray m_input2;
long length,i;
BYTE data[1024];
CString str;
m_count = _T("0");
UpdateData(FALSE);  //更新编辑框内容
if(m_Comm.GetCommEvent()==2)//接收缓冲区内有字符
{
m_count = _T("1");
UpdateData(FALSE);  //更新编辑框内容
m_input1=m_Comm.GetInput();//读取缓冲区内的数据
m_input2=m_input1;//将VARIANT型变量转换为ColeSafeArray型变量
length=m_input2.GetOneDimSize();//确定数据长度
for(i=0;i<length;i++)
m_input2.GetElement(&i,data+i);//将数据转换为BYTE型数组
m_count = _T("2");
UpdateData(FALSE);  //更新编辑框内容
for(i=0;i<length;i++)//将数组转换为Cstring型变量
{
BYTE a=* (char *)(data+i);
str.Format("%02X ",a);
m_recdata+=str;
//UpdateData(FALSE);  //更新编辑框内容
m_count = _T("3");
UpdateData(FALSE);  //更新编辑框内容
}
}
UpdateData(FALSE);//更新编辑框内容
}

void CRCCSDlg::OnComselect()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if(m_Comm.GetPortOpen())                     //
m_Comm.SetPortOpen(FALSE);                   //
m_Comm.SetCommPort(m_com.GetCurSel()+1);         //
}

void CRCCSDlg::OnComspeed()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CString temp;
        int i=m_speed.GetCurSel();
        switch(i)
        {
    case 0:
                i=1200;
                break;
        case 1:
                i=2400;
                break;
        case 2:
                i=4800;
                break;
        case 3:
                i=9600;
                break;
        case 4:
                i=19200;
                break;
        case 5:
                i=38400;
                break;
    case 6:
                i=57600;
                break;
    case 7:
                i=115200;
                break;
        }
        temp.Format("%d,n,8,1",i);
        m_Comm.SetSettings(temp);
}

void CRCCSDlg::OnClrrec()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m_recdata = _T("");
UpdateData(FALSE);
}
void CRCCSDlg::OnClrsend()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m_senddata = _T("");
UpdateData(FALSE);
}

void CRCCSDlg::OnOpensend()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if( !m_Comm.GetPortOpen())
m_Comm.SetPortOpen(TRUE);//打开串口
UpdateData(TRUE);
//if(m_hexsend.GetCheck())
CByteArray data;
int len=Str2Hex(m_senddata,data);
m_Comm.SetOutput(COleVariant(data));//发送数据
//}
//else
// m_Comm.SetOutput(COleVariant(m_senddata));//发送数据
}

void CRCCSDlg::OnOK()
{
        // TODO: Add extra validation here
        m_Comm.SetPortOpen(false);//关闭串口
        CDialog::OnOK();
}

网友:
VC只用WTL的表示那么多代码懒得看,我只是想问一下,你的OnOK能进行预期工作吗,对话框不会关闭吗。

楼主:
OnOK关闭按钮,点击关闭。

楼主:
可以正常收发十六进制数据了。

公益广告:本论坛不得使用、宣传Q群。 有讨论请在论坛里进行。 违者将封锁ID.
呵呵,本人没有QQ。免得触犯版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