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简单LED户外手电的控制

楼主(2014-04-05):
最近做一个简单的LED手电筒,电路和程序都很简单,但是一直被卡在断电换挡的环节,程序无法检测到掉电。电路很简单,只要尾部开关(自锁开关)一按下,电筒通电。有没有大神做个这种东西?望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玩过手电,也想过大概的原理,程序不要去做什么掉电检测,玩过手电都知道,手电开了一两秒钟后才会记忆当前档位,如果快速开关两下就会进入下一档,程序延时记录当前档位,如果未到时间内关闭,就不会记录当前档位,下次开机就进入下一个档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