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大屏拼接原理图是什么?

楼主(2014-04-05):
  看到多个显示器可以显示一个画面,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
里面有个大号的FPGA,把各个子画面汇总进去 然后搞到一起。。。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A:
那用CRT拼接的大屏幕呢?都是模拟量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用CRT拼接的大屏幕呢?都是模拟量如何处理?

模拟量先采集转成数字量

网友:
画面分割。

楼主:
我看到先的显示器有个单独的拼接的板子,每个屏带这个板子就可以进行拼接了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