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905发射距离太近

楼主(2014-04-05):
NRF905供电最大是3.6V,我使用的是LM1117 3.3V稳压块,电源电路没做太多处理,我查阅了905的资料,最大发射功率10DB时为30mA,电流时可以满足的,我做的电路905发射距离比文档参数小了三分之二,NRF905的电路也是我自己抄的板,电路板只有主芯片和一些电阻电容,很简单,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你要把电路图贴上来才行

楼主:
这是电路图很简单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
对于无线讲,lm可能波纹很大的

网友A:
觉得自己参数,电路,物料,焊接无问题的话,有条件的话查查环境本底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自己参数,电路,物料,焊接无问题的话,有条件的话查查环境本底噪声。 ...

参数物料都是说明说上给的,这个问题不大,焊接是用回流焊机焊接的,这个会有问题吗

网友:
天线匹配吗

楼主:
阻抗50欧姆,是配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抗50欧姆,是配好的

1、先测一下传导的发射功率,看是否达标。
2、测传导灵敏度,看是否达标
3、这两项都OK 了,一般距离都没问题。

楼主:
NRF905的电压上线是3.6V,我现在使用的是3,3V供电,我改成3.6V供电是不是就会好很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数物料都是说明说上给的,这个问题不大,焊接是用回流焊机焊接的,这个会有问题吗 ...

RF IC 比较敏感的。或者你买一个用同一样参数的板回来试,同一环境下,跟他差别很大的话就是你东西的问题了。

网友B:
你给的电路图根本不是905的电路图,那还怎么给你看?

另外你抄板,PCB的设计很讲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的电路图根本不是905的电路图,那还怎么给你看?

另外你抄板,PCB的设计很讲究的 ...

我是抄的板子,布局都是一样的,你说的无线PCB布局很讲究能说的详细点吗,就那我抄的这个板子来说哪里有不足之处

网友(2017-04-04):
引用 楼主:
我是抄的板子,布局都是一样的,你说的无线PCB布局很讲究能说的详细点吗,就那我抄的这个板子来说哪里有 ...

后来解决问题没?什么原因

网友:
很久以前用过这个片子,那时试过这种环形的PCB天线,距离是比较近。

还不如用软线的距离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