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FO不能置位读指针的位置么?

楼主(2014-04-05):
我的fifo是用megawizard生成的,写完一次数据入FIFO后,readclk不能反复重头开始读fifo内的数据么(读指针置位到起始位置)?

楼主:
是不是用aclr么? 英文写的是asynchronous clear

楼主:
找了下altera的documentation,好像是用这个。但貌似DCFIFO里好像不行置位,只能清零啊。

网友A:
有的fifo没有读保护 一直读 会数据循环读出,有的有保护,是读不出来的东西的,你例化的这个fifo,好像没有吧空满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fifo没有读保护 一直读 会数据循环读出,有的有保护,是读不出来的东西的,你例化的这个fifo,好像没有 ...

嗯 我刚好刚才仿真了一下 的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fifo没有读保护 一直读 会数据循环读出,有的有保护,是读不出来的东西的,你例化的这个fifo,好像没有 ...

读完了FIFO里存储的数据就消失了 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完了FIFO里存储的数据就消失了 对吧

不会消失

楼主:
那不清零的话write中不就empty不了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不清零的话write中不就empty不了了么

和内部存的数据无关,只和你的读写地址指针的相对位置有关系,空满的产生和读写地址的相对位置有关系,内存贮器里村的东西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内部存的数据无关,只和你的读写地址指针的相对位置有关系,空满的产生和读写地址的相对位置有关系,内 ...

学习了! 谢谢哈!